有什么芯片可以做电池低电压告警的?

楼主(2023-10-20):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网上搜索电压检测IC搜索不到(至少前面一页是没有的),在立创搜索IMP809有,但要运费麻烦一点, ...

元器件某一个宝买还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锂电池直接给单片机供电,不需要任何电阻就可以检测低电压
2,单片机封装不会因为ADC产生变化
3,不管是 ...

楼主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体积要小,单片机SOP8怎么也比SOT-23 大吧,所以只能舍弃,

网友D:
直接买一个电量显示模块,电池样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体积要小,单片机SOP8怎么也比SOT-23 大吧,所以只能舍弃,

楼主是要有闪灯警告的,再看一下其它的方案,还不如一个单片机来得好

网友E:
1. 电池保护芯片(Battery Protection IC):这些芯片专门设计用于电池保护和管理。它们通常具有电池电压监测功能,并可以在电池电压低于设定阈值时触发警报。一些著名的厂商如TI(德州仪器)、Maxim Integrated和STMicroelectronics等提供了广泛的电池保护芯片产品。

2. 电池管理系统(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BMS):BMS是用于监控和管理电池组的系统,通常包括多个功能模块,如电压监测、温度监测、充放电控制等。BMS通常具有低电压告警功能,可以及时检测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并触发警报。

3. 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MCU):某些微控制器具有内置的模拟输入和电压比较器功能,可以用于监测电池电压并触发警报。这些微控制器通常具有较低的功耗和丰富的外设接口,非常适合用于低功耗电池应用。

4. 电池电压监测集成电路(Battery Voltage Monitoring IC):这些芯片专门用于监测电池电压,可以提供准确的电压测量和低电压告警功能。一些常见的厂商如Analog Devices、Maxim Integrated和Texas Instruments等提供了多种电池电压监测IC产品。

请注意,具体选择哪种芯片取决于应用的需求、电池类型以及系统设计的其他因素。为了确保最佳性能和兼容性,建议在选择芯片之前仔细阅读相关的数据手册和技术规格,并与芯片供应商进行进一步的咨询。

网友F(2023-11-24):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要有闪灯警告的,再看一下其它的方案,还不如一个单片机来得好

闪灯我是直接选用0805封装的自闪烁LED,连限流电阻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