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stm32按键控制程序 我自己写的不起作用

楼主(2023-10-19):
求求大佬们stm32按键控制,按键1次灯1亮按键2次灯2亮这个代码我自己写的不起作用

网友A:
1次不行就调试100次,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B:
看你的需求和原理图,一般可以加一个标志表明当前按键状态然后if或者switch判断即可

网友C:
总有仿真器吧?打断点看变量的值在哪里与你设想的不一样就知道了。

网友D:
仿真看看吧  或者百度看看人家怎么写的

网友E:
我们假设按键连接到GPIOA的第0位,LED1连接到GPIOB的第0位,LED2连接到GPIOB的第1位。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t key_press_count = 0;                // 初始化按键计数器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                       // 配置GPIO

    while(1)
    {
        // 主循环
    }
}

void GPIO_Config(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使能GPIOA和GPIOB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按键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LED1和LED2的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外部中断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 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确认是否是正确的中断源
    {
        key_press_count++;                                                      // 增加按键计数器

        if(key_press_count == 1)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 点亮LED1
        }
        else if(key_press_count == 2)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                                   // 点亮LED2
            key_press_count = 0;                                                // 重置按键计数器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清除中断标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