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可调稳压电源哪里有开源原理图和pcb

楼主(2023-10-19):
自己想动手做。

网友A:
买一台,拆,抄板,反推原理图

网友B:
不可能开源

网友C:
这种东西太简单了,没有开源的必要。

网友D:
下面那种大的,你买就有原理图给你了,这种大多是变压器的,后面加一个可调稳压电路
上面那种小的,就不用搞了,大多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性能差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那种大的,你买就有原理图给你了,这种大多是变压器的,后面加一个可调稳压电路
上面那种小的,就不用搞了 ...

这么说开关电源改成可调和图那些有什么差别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开关电源改成可调和图那些有什么差别了

开关电源便宜,性能不好,关于这一点,网上一堆的描述,在我这用就这样:用开关电源,单片机ADC结果跳来跳去的,用变压器就稳定很多,肉眼可见的差别
变压器贵,但线性很好,一般对性能要求高的,都会选择变压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便宜,性能不好,关于这一点,网上一堆的描述,在我这用就这样:用开关电源,单片机ADC结果跳来跳去的, ...

不是线性,而是开关电源高频干扰多。

网友E:
網路上也有不少可调稳压电源的電路,花點時間研究一下,也有會有適合的。

网友F:
高档一点的有过流保护电路,有电压分档自动调节功能(通过继电器自动切换变压器抽头,高于12V输出切换到高压)

网友G:
印钞厂有没有开源,,,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H:
我没有看过别人的方案,十几年前我做简易便携数控电源,是开关电源+线性电源,兼顾开关电源的效率和线性电源的性能。使用2通道12位DAC做电压、限流设置,2通道16位ADC检测电源和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印钞厂有没有开源,,,我也想搞一个。

手上有样板(钞票),逆向设计一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