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仿真16x32点阵屏闪烁的问题

楼主(2023-10-19):
如题,我是用proteus 8x8点阵屏搭建16x32的点阵屏

使用P2口+译码器做行选(点阵屏下面8个引脚 低电平有效)
使用4个移位寄存器级联做列选(点阵屏上面8个引脚 高电平有效)
取模按照列行方式取模

uint8_t up_data[] = {
};
uint8_t down_data[] = {
};
void write_line(uint8_t c4,uint8_t c3,uint8_t c2,uint8_t c1)
{
int i;
ST_CP = 0;
for(i=0;i<32;i++)
{
SH_CP = 0;
if(i<8) DS = c4 & (0x80 >> i);
else if(i>=8&&i<16) DS = c3 & (0x80 >> (i-8));
else if(i>=16&&i<24) DS = c2 & (0x80 >> (i-16));
else if(i>=24&&i<32) DS = c1 & (0x80 >> (i-24));
SH_CP = 1;
}
ST_CP = 1;
}
int main()
{
int i,j,a;
E1 = 0;

while(1)
{
for(i=0;i<16;i++)
{
P2 = i;
if(i<8)
write_line(up_data[16+2*i+1],up_data[16+2*i],up_data[2*i+1],up_data[2*i]);
else
write_line(down_data[16+2*(i-8)+1],down_data[16+2*(i-8)],down_data[2*(i-8)+1],down_data[2*(i-8)]);

write_line(0,0,0,0);
}
}
}

其中up_data的前16个数据为数字‘1’的上半部分 后16个数据为数字‘2’的上半部分
down_data为对应的下半部分

最后的效果是点阵屏闪烁,并不能保持常亮
请大佬帮忙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A:
你那仿真文件和程序文件,要压缩后传上来,大家才有可能给你找问题。只贴个程序,怎么找问题?

网友B:
可以调整主频试下

网友C:
1、显示刷新问题。无法杜绝只能改善:你可以更改器件的响应速度、关闭电平指示、关闭示波器等相关仪器(如果有的话)
2、代码刷新率提高,不一定有效,得看电路组成。

网友D:
1. 没有消影
2. 每一行显示加1ms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