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549转换器应用模真+仿真C语言源代码-已测可用

楼主(2023-10-20):
TLC549转换器电路Proteus仿真原理图如下:

/*
*软 件 标 题:TLC549 AD采样子程序
*软 件 说 明:从TLC549读取采样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include <REGX51.H>//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Wait1us        _nop_();
#define    Wait2us        {_nop_();_nop_();}
#define    Wait4us        {Wait2us;Wait2us;}
#define    Wait8us        {Wait4us;Wait4us;}
#define    Wait10us      {Wait8us;Wait2us;}
#define    Wait30us      {Wait10us;Wait8us;Wait4us;Wait2us;}

/************定义接口总线**************/
sbit Clock = P1 ^ 5; //时钟口线
sbit DataOut = P1 ^ 4; //数据输出口线
sbit ChipSelect = P1 ^ 3; //片选口线
/************接口总线定义结束**********/

/*********函数名称:ADCSelChannel********
*
*功能:转换指定通道的模拟量为数字量
*
*说明:
*
*位置:1
*
****************************************/
unsigned char ADCSelChannel(void)
{
      unsigned char ConvertValue = 0;
      unsigned char i;
      ChipSelect = 1; //芯片复位
      ChipSelect = 0;
      ChipSelect = 1;
      Clock = 0;
      Wait4us;
      ChipSelect = 0; //芯片起始
      Wait4us; //等待延时
      for (i = 0; i < 8; i ++) //输入采样转换时钟
      {
            Clock = 1;
            Clock = 0;
      }
      ChipSelect = 1; //开始转换
      Wait10us; //等待转换结束
      ChipSelect = 0; //读取转换结果
      Wait4us;
      for (i = 0; i < 8; i ++) //
      {
            Clock = 1;
            ConvertValue <<= 1;
            if (DataOut)
            {
                   ConvertValue = 0x1;
            }
            Clock = 0;
      }
      ChipSelect = 1;
      return (ConvertValue); //返回转换结果
}

#include <REGX51.H>//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空操作文件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int
void delay(long i){while(i--);}
uchar code tb[10]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段选
uchar code seg_bit_scan[]={0xef,0xdf,0xbf,0x7f}; //各个数码管对应的位选数据

sbit data_temp=P1^4;//数据线(读出数据)
sbit cs=P1^3;//片选
sbit sclk=P1^5;//io口时钟

uint j;        uchar qian,bai,shi,ge;

void chuli(uint num)          //显示程序
{

  qian=num/1000%10;              //千,百,十,个处理
  bai=num/100%10;
  shi=num/10%10;
  ge=num%10;

  }
uint ad_549()                    //TLC549处理
{
  uchar i;
  uint data_ad=0;
  cs=1;//先拉高电平 //初始化,启动
  sclk=0;//clk拉低电平
  cs=0;//cs拉低电平
  _nop_();//空操作 5微妙

   for(i=8;i>0;i--)//循环读取8位A/D转换结果
        {
                data_ad<<=1;
                data_ad=data_temp|data_ad;
                sclk=1;
                _nop_();_nop_();
                sclk=0;
                _nop_();
        }//循环八次 读到一个8个2进制数
  cs=1;//cs拉高电平
sclk=0;
           if (data_ad==0xff) data_ad=data_ad+1.953125 ;
           data_ad=data_ad*19.53125;//采集到的0--255,对应0--5V

  return(data_ad);//返回ad的数据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定时器的0中断服务函数
{

        TR0=0;//关闭定时器0
        TL0=(65536-10000)%256;//赋初值
        TH0=(65536-10000)/256;//赋初值
        j++;
        if(j>=4) //变量j加一次 //如果j大于4
        j=0;//j等于0

           TR0=1;//重新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r0_init (void)//定时器0中断初始化函数
{
        EA=0;//关闭总中断
        TMOD=0x01;//确定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为1
        TR0=0;//关闭定时器0
        TL0=(65536-10000)%256;//赋初值
        TH0=(65536-10000)/256;//赋初值
        PT0=1;//
        ET0=1;//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开关
        EA=1;//打开总中断开关
        TR0=1;//启动定时器0
}
void main(void)//主程序
{

        uint i;//变量i
        timer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启动定时器0

        while(1)//循环函数
        {
            P0=0xff;
                i=ad_549();//把ad_549读到的数赋给i
                chuli(i);//显示最终结果(启动ad_549转换)

                switch(j)
                {
                        case 0: P0 = tb[ge]; break;
                        case 1: P0 = tb[shi]; break;
                        case 2: P0 = tb[bai];break;
                        case 3: P0 = tb[qian]&0x7f; break;
            default: break;
                }

                P2 = seg_bit_scan[j];      //与j对应,P2输出数码管的位选信号
                 delay(8);
                }
        }

仿真程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