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IC出现怪事 RAA211412电路调试

楼主(2023-10-20):
我使用的是RAA211412, 怪事1, 有2%不良,BUCK IC 出现上电失败,示波器测量 EN 脚波形异常掉落 没有电压输出,这个不良现象如果第一次上电会出这种情况,断电马上重新接电源,问题消失,如果在等5分钟后再重新接电源还会出现EN脚波形掉落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A:
多年开发经验,凡是百度不到资料芯片都要慎用,并且要加强测试

网友B:
这么密的芯片,难道要保密100年,有些厂家不知道怎么想的,下载资料要注册,还要审核。

网友C:
测一下1脚波形,是不是自举电路没有升压,进入保护状态了?

网友D:
C51可能大了,或者110K和10K等比例缩小点,另外EN脚提高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1脚波形,是不是自举电路没有升压,进入保护状态了?

EN 进入后 1ms 自举才会启动, EN 异常  示波器测量SW 和BST都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C51可能大了,或者110K和10K等比例缩小点,另外EN脚提高点电压

这个IC支持 EN 和 IN直接连接。但是EN连到IN后,EN是不会掉落,没有电压输出问题依然存在。已经验证是IC 本体问题。反馈厂商帮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