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单片机按钮电路 电位问题

楼主(2023-10-20):
大佬们这按钮没按下,中间电位为什么变成了0v啊

网友A:
默认为高电平,为了使用按键,赋值低电平,这样才能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网友B:
因为你P37是输出低的,当按下开关时电压表测的就是P37的电压了,5V->4K7->P37->0V

网友C:
电路没回路,没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