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发送端并联两个从机,出现无法正常通讯的现象

楼主(2023-10-20):
MCU1设置每秒向MCU2发送1次数据,MCU2判断数据正误,数据正确,MCU2就向MCU1发送应答数据,同时发送口并联到PC端,在电脑显示屏查看MCU2发送的应答信号,出现的问题是:MCU2不能正常每秒接收数据,MCU2无法正常发出应答信号,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儿呀?

楼主:
当拔掉连接PC端的接口时,MCU1与MCU2又能正常通讯了

楼主:
或者说单片机同一个串口的发送口可不可以同时发送至多个从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说单片机同一个串口的发送口可不可以同时发送至多个从机?

可以一发多收的,你检查下哪里出问题了,pc有没有共地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发多收的,你检查下哪里出问题了,pc有没有共地啥的

一发多收是收同收,他这个不是

网友B:
MCU1和MCU2已配对好的,PC端是第三者插足。。能正常工作才是怪事了

网友C:
没人觉得这图画的就不对,照这种画法MCU2才是主机。

网友D:
共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发多收的,你检查下哪里出问题了,pc有没有共地啥的

都是共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1和MCU2已配对好的,PC端是第三者插足。。能正常工作才是怪事了

我只是在MCU2并联了通信口,而且PC端只接收不发送,请问这也会出问题吗?

网友E:
PC端只能是TTL转USB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