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TIM触发ADC采样

楼主(2023-10-20):
本人最近在学习使用TIM来触发ADC采样,使用的是TIM1_CC4事件来触发ADC1通道4的采样,TIM_CH4通道对应的是PA11引脚,ADC1_CH4对应的是PA4引脚,由变量DC_ADC来存储ADC1通道4的采样值。使用ST-Link进行仿真,由示波器测量得到TIM1_CH4的输出波形是50%占空比的方波,符合预期,说明TIM1的输出信号(即ADC1的触发信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ADC1_DR寄存器存放的值一直是校准完成后校准因子的值,且程序一直运行在主函数的等待EOC转换完成标志循环内,说明ADC1并没有被触发,求高人指点这是哪里出了问题,万分感谢!
程序如下:
#include "main.h"
uint32_t DC_ADC = 0;

void MyGPIO_Init(void)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开启GPIO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2;

        GPIO_InitStruct1.GPIO_Mode = GPIO_Mode_AN;                        //设置PA4为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1.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1.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1);

        GPIO_InitStruct2.GPIO_Mode = GPIO_Mode_AF;                        //设置PA11为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2.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2.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2.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设置输出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2.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2);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1,GPIO_AF_2);    //PC6设置为复用功能AF2(TIM1)
}

void MyADC1_Init(void)
{
        /*==================1.开启ADC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2.复位ADC1===============*/
        ADC_DeInit(ADC1)

        /*==================3.ADC1初始化===============*/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ADC_InitStruct.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分辨率12位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4;                    //外部触发源为TIM1_CC4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不开启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Upward;                             //向前扫描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外部触发为上升沿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数据对齐模式:右对齐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

        ADC_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4,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设置通道4和采样周期

        /*==================4.校准并使能ADC1===============*/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ADC打开校准并等待完成
        ADC_Cmd(ADC1, ENABLE);                                                               //开启ADC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RDY));                           //等待ADC准备完成
}

void MyTIM1_Init(uint16_t arr,uint16_t psc)
{
        /*==============1.打开TIM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2.初始化TIM1=============*/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arr - 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psc -1 ;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InitStruct);

        /*==============3.配置TIM1 PWM1模式=============*/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设置输出模式:PWM1模式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设置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设置ref为有效电平时 输出高电平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arr/2;                                                        //输出占空比:50%的PWM波
        TIM_OC4Init(TIM1,&TIM_OCInitStruct);                                                //通道4输出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PWM输出使能

        TIM_Cmd(TIM1,ENABLE);                              //使能定时器 输出上升沿时触发ADC采样

int main()
{
        MyGPIO_Init();
        MyADC1_Init();
        MyTIM1_Init(10000,8);
        while(1)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RESET) ;     //等待转换完成标志
                DC_ADC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3300/0xfff ;            //由ADC采样转换值计算出真实电压
        }

}

网友A:
EXTTRIG 寄存器没配置这一位

网友B:
ADC配置问题 ADC校准问题 TIM1配置问题 GPIO配置问题 时钟配置 错误检查这些好好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TTRIG 寄存器没配置这一位

谢谢你的解答!我查了一下你说的EXTTRIG,F103的板子开启外部触发确实是需要将CR2寄存器的EXTTRIG置1。但是我使用的是F070的板子,找遍了ADC的寄存器也没有发现外部触发的开关控制,CFGR寄存器有个EXTEN可以选择四种设置:关闭硬件触发检测(可由软件启动转换),以及在上升沿、下降沿和上升下降沿进行硬件触发检测。类似于F103和F070的这种区别还有ADC通道的扫描,F103的ADC是可以选择通道扫描开启和关闭的,而F070的只能选择扫描方向,默认就是开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配置问题 ADC校准问题 TIM1配置问题 GPIO配置问题 时钟配置 错误检查这些好好查查

都查过了,TIM可以输出预期的波形,TIM配置应该没有问题,通过逐步调试感觉应该是ADC触发的问题,大佬帮忙看看我的触发配置对不对

楼主:
已解决。
个人理解:ADC的外部触发(包括TIM的Update和CCx事件)也是需要操作ADC_CR寄存器的开始转换命令ADSTART位来实现的,是通过软件层面进行开始转换的控制,而不是在硬件层面直接通过内部逻辑电路触发。
解决方法:
在main函数的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RESET) ;     //等待转换完成标志
这一行前面加上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开启ADC_CR寄存器的ADSTART位,即开始转换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