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NFC门禁系统程序

楼主(2023-10-20):
/*   RFID_RC522门禁系统  */

/*   接线: RC522模块:RST接PB11;MISO接PB10; MOSI接PB1;SCK接PB0;SDA接PA7;
                              0.96寸OLED:scl接PB8,sda接PB9
                        有源蜂鸣器:I/O接PA3
                        180度舵机:信号线接PA1(5V电源驱动)
                        按键1:PB12; 按键2:PB14;按键3:PA9;按键4:PA12;
*/

/*
具体功能描述:
         读模式:        上电后默认为读模式,按下2键后进入写模式,按下3键进入删模式
         写模式: 在写模式下将靠近感应区即可写成功,已录入的不能重复录入,在写模式下按下1键进入寻模式,按下3键进入删模式
         删模式: 在删`模式下按下1键或2键选择要删除的,按下3键确认删除,按下4键返回到读模式。
*/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RC522.H"

uint8_t UID[4],Temp[4];

uint8_t UI0[4]={0xFF,0xFF,0xFF,0xFF};                         //0ID号
uint8_t UI1[4]={0xFF,0xFF,0xFF,0xFF};                         //1ID号
uint8_t UI2[4]={0xFF,0xFF,0xFF,0xFF};                        //2ID号
uint8_t UI3[4]={0xFF,0xFF,0xFF,0xFF};                        //3ID号

//RC522端口定义
void Pcd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MF522_RST_CLK, 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F522_RST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MF522_RST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MF522_MISO_CLK, 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F522_MIS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MF522_MIS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MF522_MOSI_CLK, 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F522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MF522_MOSI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MF522_SCK_CLK, 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F522_SCK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MF522_SCK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MF522_NSS_CLK, 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F522_NS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MF522_NS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以下为RC522驱动函数/////////////////////////
///////////////////////以下为RC522驱动函数/////////////////////////
///////////////////////以下为RC522驱动函数/////////////////////////

//功    能:寻
//参数说明: req_code[IN]:寻方式
//                0x52 = 寻感应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
//                0x26 = 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
//                    pTagType[OUT]:片类型代码
//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 Mifare_One(S50)
//                0x0200 = Mifare_One(S70)
//                0x0800 = Mifare_Pro(X)
//                0x4403 = Mifare_DESFire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quest(unsigned char req_code,unsigned char *pTagType)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  unsigned char xTest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7);

//  xTest = ReadRawRC(BitFramingReg);
//  if(xTest == 0x07 )
//   { LED_GREEN  =0 ;}
// else {LED_GREEN =1 ;while(1){}}
   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

   ucComMF522Buf[0] = req_code;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ucComMF522Buf,&unLen);
//     if(status  == MI_OK )
//   { LED_GREEN  =0 ;}
//   else {LED_GREEN =1 ;}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0))
   {
       *pTagType     = ucComMF522Buf[0];
       *(pTagType+1) = ucComMF522Buf[1];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防冲撞
//参数说明: pSnr[OUT]: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Anticoll(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snr_check=0;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2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4; i++)
         {
             *(pSnr+i)  = ucComMF522Buf[ i];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 i];
         }
         if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 i])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llReg,0x80);
    return status;
}

//功    能:选定片
//参数说明: pSnr[IN]: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Select(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70;
    ucComMF522Buf[6] = 0;
    for (i=0; i<4; i++)
    {
            ucComMF522Buf[i+2] = *(pSnr+i);
            ucComMF522Buf[6]  ^= *(pSnr+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7,&ucComMF522Buf[7]);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9,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8))
    {   status = MI_OK;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验证片密码
//参数说明: auth_mode[IN]: 密码验证模式
//                 0x60 = 验证A密钥
//                 0x61 = 验证B密钥
//          addr[IN]:块地址
//          pKey[IN]:密码
//          pSnr[IN]: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AuthState(unsigned char auth_mod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Key,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auth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2] = *(pKey+i);   }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8] = *(pSnr+i);   }
//   memcpy(&ucComMF522Buf[2], pKey, 6);
//   memcpy(&ucComMF522Buf[8], pSnr, 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AUTHENT,ucComMF522Buf,1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ReadRawRC(Status2Reg) & 0x08)))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读取M1一块数据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Data[OUT]:读出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ad(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AD;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90))
//   {   memcpy(pData, ucComMF522Buf, 16);   }
    {
        for (i=0; i<16; i++)
        {    *(pData+i) = ucComMF522Buf[ i];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写数据到M1一块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Data[IN]:写入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WRIT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ucComMF522Buf, pData, 16);

        for (i=0; i<16; i++)
        {    ucComMF522Buf[ i] = *(pData+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16,&ucComMF522Buf[16]);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8,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命令片进入休眠状态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Halt(void)
{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HALT;
    ucComMF522Buf[1]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return MI_OK;
}

//用MF522计算CRC16函数
void CalulateCRC(unsigned char *pIndata,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pOutData)
{
    unsigned char i,n;
    ClearBitMask(DivIrqReg,0x04);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or (i=0; i<len;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i));   }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CALCCRC);
    i = 0xFF;
    do
    {
        n = ReadRawRC(DivIrqReg);
        i--;
    }
    while ((i!=0) && !(n&0x04));
    pOutData[0] = ReadRawRC(CRCResultRegL);
    pOutData[1] = ReadRawRC(CRCResultRegM);
}

//功    能:复位RC522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set(void)
{
    RST_H;
    delay_10ms(1);
    RST_L;
    delay_10ms(1);
    RST_H;
          delay_10ms(10);

                if(ReadRawRC(0x02) == 0x80)
                {
                }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WriteRawRC(ModeReg,0x3D);            //和Mifare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WriteRawRC(TxAutoReg,0x40);
    return MI_OK;
}

//设置RC632的工作方式
char M500PcdConfigISOType(unsigned char type)
{
   if (type == 'A')                     //ISO14443_A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     WriteRawRC(CommandReg,0x20);    //as default
       WriteRawRC(ComIEnReg,0x80);     //as default
       WriteRawRC(DivlEnReg,0x0);      //as default
           WriteRawRC(ComIrqReg,0x04);     //as default
           WriteRawRC(DivIrqReg,0x0);      //as default
           WriteRawRC(Status2Reg,0x0);//80    //trun off temperature sensor
           WriteRawRC(WaterLevelReg,0x08); //as default
       WriteRawRC(ControlReg,0x20);    //as default
           WriteRawRC(CollReg,0x80);    //as default
*/
       WriteRawRC(ModeReg,0x3D);//3F
/*           WriteRawRC(TxModeReg,0x0);      //as default???
           WriteRawRC(RxModeReg,0x0);      //as default???
           WriteRawRC(TxControlReg,0x80);  //as default???
           WriteRawRC(TxSelReg,0x10);      //as default???
   */
       WriteRawRC(RxSelReg,0x86);//84
//      WriteRawRC(RxThresholdReg,0x84);//as default
//      WriteRawRC(DemodReg,0x4D);      //as default

//      WriteRawRC(ModWidthReg,0x13);//26
       WriteRawRC(RFCfgReg,0x7F);   //4F
        /*   WriteRawRC(GsNReg,0x88);        //as default???
           WriteRawRC(CWGsCfgReg,0x20);    //as default???
       WriteRawRC(ModGsCfgReg,0x20);   //as default???
*/
              WriteRawRC(TReloadRegL,30);//tmoLength);// TReloadVal = 'h6a =tmoLength(dec)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     PcdSetTmo(106);
           delay_10ms(1);
       PcdAntennaOn();
   }
   else{ return (char)-1; }

   return MI_OK;
}

//功    能:读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返    回:读出的值
unsigned char Read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unsigned char ucResult=0;

     NSS_L;
     ucAddr = ((Address<<1)&0x7E)|0x80;

     for(i=8;i>0;i--)
     {
         SCK_L;
                  if(ucAddr&0x80)
                 MOSI_H;
                 else
                                 MOSI_L;
         SCK_H;
         ucAddr <<= 1;
     }

     for(i=8;i>0;i--)
     {
         SCK_L;
         ucResult <<= 1;
         SCK_H;
                 if(READ_MISO == 1)
                 ucResult |= 1;
     }

     NSS_H;
     SCK_H;
     return ucResult;
}

//功    能:写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          value[IN]:写入的值
void Write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SCK_L;
    NSS_L;
    ucAddr = ((Address<<1)&0x7E);

    for(i=8;i>0;i--)
    {
                if(ucAddr&0x80)
                MOSI_H;
                else
                        MOSI_L;
        SCK_H;
        ucAddr <<= 1;
        SCK_L;
    }

    for(i=8;i>0;i--)
    {
                if(value&0x80)
                MOSI_H;
                else
                        MOSI_L;
        SCK_H;
        value <<= 1;
        SCK_L;
    }
    NSS_H;
    SCK_H;
}

//功    能:置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置位值
void SetBitMask(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tmp | mask);  // set bit mask
}

//功    能:清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清位值
void ClearBitMask(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 tmp & ~mask);  // clear bit mask
}

//功    能:通过RC522和ISO14443通讯
//参数说明:Command[IN]:RC522命令字
//          pInData[IN]:通过RC522发送到片的数据
//          InLenByte[IN]: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          pOutData[OUT]:接收到的片返回数据
//          *pOutLenBit[OUT]: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char PcdComMF522(unsigned char Command,
                 unsigned char *pInData,
                 unsigned char InLenByte,
                 unsigned char *pOutData,
                 unsigned int  *pOutLenBit)
{
    char status = MI_ERR;
    unsigned char irqEn   = 0x00;
    unsigned char waitFor = 0x00;
    unsigned char lastBits;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i;
    switch (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irqEn   = 0x12;
          waitFor = 0x10;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
          irqEn   = 0x77;
          waitFor = 0x30;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RawRC(ComIEnReg,irqEn|0x80);
    ClearBitMask(ComIrqReg,0x80);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or (i=0; i<InLenByte;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 i]);    }
    WriteRawRC(CommandReg, Command);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

//    i = 600;//根据时钟频率调整,操作M1最大等待时间25ms
i = 2000;
    do
    {
         n = ReadRawRC(ComIrqReg);
         i--;
    }
    while ((i!=0) && !(n&0x01) && !(n&waitFor));
    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if (i!=0)
    {
         if(!(ReadRawRC(ErrorReg)&0x1B))
         {
             status = MI_OK;
             if (n & irqEn & 0x01)
             {   status = MI_NOTAGERR;   }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n = ReadRawRC(FIFOLevelReg);
                      lastBits = ReadRawRC(ControlReg) & 0x07;
                if (lastBits)
                {   *pOutLenBit = (n-1)*8 + lastBits;   }
                else
                {   *pOutLenBit = n*8;   }
                if (n == 0)
                {   n = 1;    }
                if (n > MAXRLEN)
                {   n = MAXRLEN;   }
                for (i=0; i<n; i++)
                {   pOutData[ i] = ReadRawRC(FIFODataReg);    }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ntrolReg,0x80);           // stop timer now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return status;
}

//开启天线
//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void PcdAntennaOn()
{
    unsigned char i;
    i = ReadRawRC(TxControlReg);
    if (!(i & 0x03))
    {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关闭天线
void PcdAntennaOff()
{
    Clear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等待离开
void WaitCardOff(void)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TagType[2];

        while(1)
        {
                status = PcdRequest(REQ_ALL, TagType);
                if(status)
                {
                        status = PcdRequest(REQ_ALL, TagType);
                        if(status)
                        {
                                status = PcdRequest(REQ_ALL, TagType);
                                if(status)
                                {
                                        return;
                                }
                        }
                }
                delay_10ms(10);
        }
}

// Delay 10ms
void delay_10ms(unsigned int _10ms)
{
        unsigned int i, j;

        for(i=0; i<_10ms; i++)
        {
                for(j=0; j<60000; j++);
        }
}

///////////////////////以上为RC522驱动函数/////////////////////////
///////////////////////以上为RC522驱动函数/////////////////////////
///////////////////////以上为RC522驱动函数/////////////////////////

//RFID模块初始化
void RFID_Init(void)
{
        PcdInit();                                                                                                //RC522端口定义
    PcdReset();                                                                                                //复位RC522
    PcdAntennaOff();                                                                                  //关天线
    PcdAntennaOn();                                                                                  //开天线
        M500PcdConfigISOType('A');
}

//获取编号函数,返回编号1-3,非系统录入返回0,没有识别到返回5或6
uint8_t Rc522Test(void)
{
        uint8_t cardno;
        if (PcdRequest(REQ_ALL, Temp) == MI_OK)//寻
        {
                if (PcdAnticoll(UID) == MI_OK)//防冲撞
                {
                        cardno=0;
                        if(UID[0]==UI0[0]&&UID[1]==UI0[1]&&UID[2]==UI0[2]&&UID[3]==UI0[3])
                        {
                                cardno=1;
                        }
                        else if(UID[0]==UI1[0]&&UID[1]==UI1[1]&&UID[2]==UI1[2]&&UID[3]==UI1[3])
                        {
                                cardno=2;
                        }
                        else if(UID[0]==UI2[0]&&UID[1]==UI2[1]&&UID[2]==UI2[2]&&UID[3]==UI2[3])
                        {
                                cardno=3;
                        }
                        else if(UID[0]==UI3[0]&&UID[1]==UI3[1]&&UID[2]==UI3[2]&&UID[3]==UI3[3])
                        {
                                cardno=4;
                        }
                        else cardno = 0;
                }
                else cardno = 5;
        }
        else cardno = 6;
        return cardno;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