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 单片机怎么在四位数码管上显示23:59

楼主(2023-10-20):
谢谢大家

网友A:
首先写数码管驱动:消隐-送段值-送位值-延时,时间值按秒递增并按时间进制执行。

网友B:
静态显示?扫描显示?数码管共阴?共阳?什么MCU?有没有用LED驱动IC?有的话是用什么IC?
大胆说出来吧~

网友C:
先发电路图,再要源程序。程序和硬件型号和连接方法直接相关,你这样没办法回答。

网友D:
可以到B站上搜索学习视频,很多视频资源, 看视频学习比看书,看原理图,源代码资料轻松多了.

网友E:
4位冒号数码管时钟 单键调时

网友F:
我多年前写过一个类似程序,我记得四位的数码管每次只能显示一位,所以我用了时间分片的办法,就像放电影一样,比如第一位显示0.01秒,马上关掉,第二位显示0.01秒,关掉,再显示第三位0.01秒,就是这样循环,利用人眼的视觉暂留看起来是同时显示4位数码管。

网友G:
4位码显示的4个位选信号可以5ms周期逐个驱动,可以做到人眼识别不到闪烁。

网友H:
首先,购买一个带冒号的4位LED显示模块。 然后找到时钟的示例代码。

网友C:
wulin 这个电路中 RP1 作用 非常诡异。 是为了让 【不应该亮】 的LED 能 有点 亮?

网友I:
先买一个 问卖家要一下参考案例不就得了

网友J:
本坛里随便找找,有很多的例程。

网友K:
引用 网友C:
wulin 这个电路中 RP1 作用 非常诡异。 是为了让 【不应该亮】 的LED 能 有点 亮?

51单片机p0口没有内部上下拉,所以要加个外部上拉,不然数码管驱动不了

网友L:
有不同的地址,四位数码管就有四位地址,在不同的地址写不同的数据,就出现了你想要的效果,其中“:”或者“.”是该数码位于0x80的与实现的

网友M:
显示部分定义一个数组用来存放现实的数据,在每次更新数据之前,先清数组,然后根据程序执行情况每个数组再次赋值,复制完后进行数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