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芯片在电路通电时不正常收发,但当相同5V供电的USB接上时才正常发送

楼主(2023-10-20):
CAN芯片使用的CA-IS3062VW,有5V供电,板上的usb时一起用的5V,现在上电CAN无法收发,但是断电瞬间可以发送3-4帧,或者直接usb供电可以正常发送,是为什么呢?

网友A:
CAN芯片需要5V供电,这点要看规格书确认清楚

网友B:
测一下异常的时候,CAN收发器芯片的工作电压够不够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异常的时候,CAN收发器芯片的工作电压够不够5V

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芯片需要5V供电,这点要看规格书确认清楚

是5V供电,板子也是正常通的5V

网友C:
是不是电源不干净,外接一个好的电源试试;
120R 的电阻接了没有

网友D:
有没有可能USB设备与CAN芯片之间的干扰

网友E:
5V电源轨实际上高于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源不干净,外接一个好的电源试试;
120R 的电阻接了没有

接了,好像是pcb布局有要求

网友F:
检查一下电源知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