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变量,显示数字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3-10-20):
最近想用LCD12864显示变量,但是商家并没有提供此函数,在网上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稍微改进了一下

lcd12864.c如下

#include "lcd12864.h"

//LCD初始化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LCD12864_PSB = 1; //选择8位或4位并口方式
        lcd12864_write_cmd(0x30);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lcd12864_write_cmd(0x01);        //显示清屏
        lcd12864_write_cmd(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12864_write_cmd(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写指令
void lcd12864_write_cmd(u8 cmd)
{

        LCD12864_RS = 0;
        LCD12864_WR = 0;
        LCD12864_E = 0;
        LCD12864_DATAPORT = cmd;
        delay_ms(1);
        LCD12864_E = 1;
        delay_ms(1);
        LCD12864_E = 0;
}

//写数据
void lcd12864_write_data(u8 dat)
{

        LCD12864_RS = 1;
        LCD12864_WR = 0;
        LCD12864_E = 0;
        LCD12864_DATAPORT = dat;
        delay_ms(1);
        LCD12864_E = 1;
        delay_ms(1);
        LCD12864_E = 0;
}

//清屏
void lcd12864_clear(void)
{
        lcd12864_write_cmd(0x01);        //显示清屏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show_char
* 函数功能                 : LCD12864显示一个字符
* 输    入       : x,y:显示坐标,x=0~7,y=0~3;
                                   DData:显示的字符
* 输    出             : 无
*******************************************************************************/
void lcd12864_show_char(u8 X, u8 Y, u8 DData)
{
        if(Y<=0)Y=0;
        if(Y>3)Y=3;
        X &= 0x0F;      //限制X不能大于16,Y不能大于1
        switch (Y) {
                case 0:
                        X |= 0x80;
                        break;
                case 1:
                        X |= 0x90;
                        break;
                case 2:
                        X |= 0x88;
                        break;
                case 3:
                        X |= 0x98;
                        break;
        }

        lcd12864_write_cmd(X);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lcd12864_write_data(DData);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show_string
* 函数功能                 : LCD12864显示字符串
* 输    入       : x,y:显示坐标,x=0~7,y=0~3;
                                   DData:显示字符串数据
* 输    出             : 无
*******************************************************************************/
void lcd12864_show_string(u8 X, u8 Y, u8 *DData)
{
        u8 ListLength, X2;
        ListLength = 0;
        X2 = X;
        if(Y<=0)Y=0;
        if(Y>3)Y=3;
        X &= 0x0F;      //限制X不能大于16,Y在1-4之内
        switch (Y) {
                case 0:
                        X2 |= 0x80;
                        break;
                case 1:
                        X2 |= 0x90;
                        break;
                case 2:
                        X2 |= 0x88;
                        break;
                case 3:
                        X2 |= 0x98;
                        break;
        }
        lcd12864_write_cmd(X2);     //发送地址码
        while (DData[ListLength] >= 0x20) {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if (X <= 0x0F) { //X坐标应小于0x0F
                        lcd12864_write_data(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delay_ms(5);
                }
        }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show_num
* 函数功能                 : LCD12864显示数字
* 输    入       : x,y:显示坐标,x=0~7,y=0~3;
                                   number:显示字符串数据
                   Length:要显示数字的长度
* 输    出             : 无
*******************************************************************************/

void lcd12864_show_num(u8 X, u8 Y, u32 number, u8 Length)
{
        u8 array[11];
        u8 i;
        array[Length] = 0;

        for (i = Length; i > 0; i--) {
                array[i - 1] = number % 10 + '0';
                number /= 10;
        }

        for (i = 0; i < Length - 1; i++) {
                if (array == '0') {
                        array = ' ';
                }
                else {
                        break;
                }
        }
        lcd12864_show_string(X, Y, array);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show_image
* 函数功能                 : LCD12864显示图片
* 输    入       : DData:要显示的图片
                    阴码,顺向(高位在前),逐行
* 输    出             : 无
*******************************************************************************/

void lcd12864_show_image(u8 code *DData)
{
    u8 x, y, i;
    u16 tmp = 0;
    for(i = 0; i < 9; i+=8)     //分两屏,上半屏和下半屏
    {
        for(x=0; x<32; x++)
        {
            lcd12864_write_cmd(0x34);
            lcd12864_write_cmd(0x80+x);      //列地址
            lcd12864_write_cmd(0x80+i);      //行地址,下半屏
            for(y=0;y<16;y++)
            {
                lcd12864_write_data(DData[tmp+y]); //读取数据写入LCD
            }
            tmp +=16;
        }
    }
    lcd12864_write_cmd(0x36);        //扩充功能设定
    lcd12864_write_cmd(0x30);
}

lcd12864.h如下

#ifndef _lcd12864_H
#define _lcd12864_H

#include "public.h"

sbit LCD12864_RS=P2^6;//数据命令选择
sbit LCD12864_WR=P2^5;//读写选择
sbit LCD12864_E=P2^7;//使能信号

#define LCD12864_DATAPORT        P0        //LCD12864数据端口定义
sbit LCD12864_PSB=P3^2;//8位或4并口/串口选择

void lcd12864_init(void);     //LCD初始化
void lcd12864_write_cmd(u8 WCLCD);    //写指令
void lcd12864_write_data(u8 WDLCD);     //写数据
void lcd12864_clear(void);                //清屏
void lcd12864_show_char(u8 X,u8 Y,u8 DData);   //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12864_show_string(u8 X, u8 Y, u8 *DData);   //显示一串字符
void lcd12864_show_image(u8 code *DData);   //显示图形
void lcd12864_show_num(u8 X, u8 Y, u32 number,u8 Length);    //显示一串数字

#endif

public.c
#include "public.h"

/*******************************************************************************
* 函 数 名       : delay_10u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ten_us=1时,大约延时10us
* 输    入       : ten_us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
* 函 数 名       : delay_ms
* 函数功能                 : ms延时函数,ms=1时,大约延时1ms
* 输    入       : ms:ms延时时间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_ms(u16 ms)
{
        u16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public.h
#ifndef _public_H
#define _public_H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系统默认数据类型进行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void delay_ms(u16 ms);

#endif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