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单片机驱动TM1620彩色数码模块程序

楼主(2023-10-20):
/* TM1620显示控制芯片
* File:      TM1620.c
* Author:
* Date:
*
* 显示屏内容:
* 2.5位数字1,2,3位+0小数点+8个ICON
*
* 彩膜测试演示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
*
*

****************************/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STB=P1^4;
sbit CLK=P1^3;
sbit DIO=P1^2;

sfr P1M0 = 0x92;        //
sfr P1M1 = 0x91;        //
sfr P3M0 = 0xB2;        //
sfr P3M1 = 0xB1;        //

sbit LED=P2^7;
sbit KEY=P3^2;                //TP_FLAG 重合声明
sbit KEYU=P3^0;                // 亮度++
sbit KEYD=P3^1;                // 亮度--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
u8 code  NUM[] = { 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0x00,0xff, };
/*
u8 code  dat[] = { 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 };
u8 code  NUM[]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ff, };
u8 code ICON[] = { 0x80,0x80,0x80,0xff,0x3f, };
u8 Key_value;
*/
u8 DDRAM[12] ;
u8 CRT;        // 当前亮度参数值
void get_key(void);        // 按键更改亮度
void delayus(u8 t)
{
        while(t--);
}
//=============1MS======================//
void delayms(u16 temp)
{
    unsigned int i,j;
    for(j=temp;j>0;j--)
    {
            for(i=0;i<1000;i++)  ;
        }
        LED=~LED;
        get_key();
}

void send_data(u8 dat)
{
    u8 i;
    for(i=0;i<8;i++)
    {
        CLK=0;
        DIO = dat & 1;
                delayus(20);
        CLK=1;
        dat=dat>>1;
                delayus(20);
    }

}
/*
void write_cmd(u8 cmd)
{
        STB = 0;
        send_data(cmd);
        STB = 1;
}
void write_dat(u8 addr,u8 dat)
{
        STB = 0;
        send_data(addr);        // C0H~CBH
        send_data(dat);                //
        STB = 1;
}

*/
void updata_TM1620(void)
{
        u8 i;
        STB = 0;
    send_data(0x02);// 写入命令0x02:显示模式6位8段
    STB = 1;
        STB = 0;
    send_data(0x40);// 写入命令0x40:数据命令 固定地址0x44,地址自动增加0x41/42/43
    STB = 1;
        STB = 0;
        send_data(0xc0);// 写入命令0xc0:显示地址
        for(i=0;i<12;i++)
        {
                send_data(DDRAM[i]);
        }
        STB=1;
        delayus(20);
        STB = 0;
    send_data(CRT);// 写入命令0x8c:显示控制
        STB = 1;
}

void init_TM1620(void)
{
        u8 i;
        delayus(100);
        for(i=0;i<12;i++)
        {
                DDRAM[i] = 0;
        }
        updata_TM1620();
}

void dis_num(u8 addr,u8 num)        // addr = 1,2,3,4,5,6
{

        DDRAM[addr *2 -2] = NUM[num] ;
        updata_TM1620();
}

void dis_icon(u8 addr,u8 icon)        // addr = 3,4,5,6
{                                                                                        // icon = 1,2
        addr = addr *2 -2 ;
        if (icon==1)
                DDRAM[addr] = 0x1c ;        //左右单独显示
        else if (icon==2)
                DDRAM[addr] = 0xe0 ;        //左右单独显示
        else if (icon==3)
                DDRAM[addr] = 0xfc ;        // 全显
        else if(icon==4)
                DDRAM[addr] = 0x18 ;        // %
        updata_TM1620();
        delayms(500);
}

void dis_clr(u8 dat)
{
        u8 i;
        for(i=0;i<12;i++)
        {
                DDRAM[i] = dat;
        }
        updata_TM1620();
}
void get_key(void)
{
        u8 i,t;
        t=CRT; // 保存原始值
        if(KEYU==0)
        {
                for(i=0;i<50;i++);        // 延时去抖
                if(KEYU==0)
                {
                        while(!KEYU);
                        if(CRT<0x90)
                                CRT++;
                }
                for(i=0;i<50;i++);        // 延时去抖
        }
        if(KEYD==0)
        {
                for(i=0;i<50;i++);        // 延时去抖
                if(KEYD==0)
                {
                        while(!KEYD);
                        if(CRT>0x80)
                                CRT--;
                }
                for(i=0;i<50;i++);        // 延时去抖
        }
        if(t!=CRT)        // CRT值有改动则保存
        {
                iap_erase(0);
                write_eeprom(0,CRT);
        }
}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u8 i;
        EX0 = 0;
        for(i=0;i<150;i++);        // 延时去抖
        if(!KEY)        //有效按下
        {
                KEY = 1 ;
                for(i=0;i<150;i++);
                while(!KEY);        //等待放手

                while(KEY);        //二次按键

                while(!KEY);        //等待放手
        }
        EX0 = 1 ;
}

// **********************
// **** MAIN()***********
// **********************
void main(void)
{
        u8 i;
        u8 I[] = {2,5,8};
        delayms(200);
        P1M1 = 0x00;        //P1口推挽输出
        P1M0 = 0xff;
        P3M1 = 0x00;        //P3口双向
        P3M0 = 0x00;

        //CRT = read_eeprom(0);        // 读亮度值
        ////if(CRT>0x8f || CRT< 0x80)        // 亮度值限制在80H~8FH之间
        //{
        //        CRT = 0x8c;
        //}
        EA = 1;        //开总中断
        EX0 = 1;//开外中断0

        init_TM1620();        //

        dis_clr(0);
        i = 0;
        while(1)
        {
                init_TM1620();        //

                dis_clr(0);
                delayms(100);

                dis_clr(0xff);
                delayms(1000);

                dis_clr(0);
                delayms(100);

                dis_num(1,I[i]);        // 位1 显示5
                dis_num(2,I[i]);        // 位2 显示5

                dis_icon(3,2);        // 位3 显示min
                dis_icon(3,4);        // 位3 显示%

                dis_icon(4,1);        // 位4 显示右
                dis_icon(4,2);        // 位5 显示左
                dis_icon(4,3);        // 位5 全显

                dis_icon(5,1);        // 位5 显示右
                dis_icon(5,2);        // 位5 显示左
                dis_icon(5,3);        // 位5 全显

                dis_icon(6,1);        // 位6 显示右
                dis_icon(6,2);        // 位6 显示左
                dis_icon(6,3);        // 位6 他显

                delayms(500);
                i++;
                if(i==3)
                        i=0;

        }
}

网友A:
有没有51modbus rtu的通信

网友A:
有没有51单片机modbus rtu的通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