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单片机外部中断程序

楼主(2023-10-20):
实验软件设计
1、外部中断检测急停按键:流程图和程序(包括主函数中主要程序片段和中断服务函数源文件)。
2、定时驱动 LED 提示报警闪烁:流程图和程序(包括主函数中主要程序片段和中断服务函数源文件)。
3、利用串口传输信息到 PC 机:流程图和程序(包括主函数中主要程序片段和中断服务函数源文件)。
4、综合各模块功能,通过外部中断检测急停按钮状态,利用串口传输信息到 PC 机,同时实现警示 LED 闪烁和继电器输出控制;即实现工业急停模拟系统功能:
(1 )未按下紧急按键时,将正常运行信息通过串口发生至上位机;警示 LED常亮;
(2 )当按下紧急按键时,警示 LED 定时闪烁;将急停信息通过串口发生至上位机;并将输出控制的继电器切断(可用 LED 代替)。设计流程图和程序(包括主函数中主要程序片段和中断服务函数源文件)

/*
STM32 开发板 库函数部分          */
// 中断实验  通过外部中断线  到 按键 PA.0  PD.2上          并配置为下降沿触发 具体设置在exti.c中
//按键按下则产生中断         PA.0(S4)产生中断 控制板载LED亮   PD.2(S3)产生中断 控制板载LED灭
//并且串口 也将不停的打印数据 以表示程序正在运行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exti.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为组2  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一旦定义 即不要轻易改变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        按键端口初始化
        EXTIX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while(1)
        {
                printf("ELH 启光电子\r\n");
                delay_ms(1000);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STM32F103C8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