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 传的是数组一个数,为什么数显不对?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XLed_P P0//数码管数据传输
unsigned  char code Number[]={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80,0x00};//共阴极数码管0-9.-灭
void Init(void);//变量初始化        函数
void T0_Init(void);//定时器T0初始化函数
void SXLed (unsigned char location,unsigned char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SX[7];//数码管内容暂存器
sbit SXLed_W=P2^7;//数码管位选控制位
sbit SXLed_D=P2^6;//数码管段选控制位
void main(void)
{
        Init();                                                                //变量初始化
        T0_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
       P1=0x00;                                                           //开启Led灯
        while(1);
}
void Init(void)
{
i=0;
SX[0]=11;
SX[1]=2;
SX[2]=3;
SX[3]=4;
SX[4]=5;
SX[5]=6;
SX[6]=7;
SX[7]=8;
}
void T0_Init(void)
{
TMOD|=0x01;                                                                  //定时器T0工作在16位定时模式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TH0=0xee;                                                                        //定时5毫秒高四位初值重装
        TL0=0x00;                                                                        //定时5毫秒高四位初值
}
void T0_Timer(void) interrupt 1
{
        TH0=0xee;                                                                        //定时5毫秒高四位初值重装
        TL0=0x00;                                                                              //定时5毫秒高四位初值重装
        SXLed(1,SX[7]);
        i++;
        if(!(i%100))
        {
                P1=~P1;
        }
}
void SXLed (unsigned char location,unsigned char Num)//location显示位置,num显示数字
{
                SXLed_P=0xff;                                                                               //消影
                SXLed_W=1;                                                                                //打开位选锁存器
                SXLed_P=~(0x80>>location);                                                         //送位码
                SXLed_W=0;                                                                                //锁存位选数据
                SXLed_P=0xff;
                SXLed_D=1;                                                                                //打开段选锁存器
                SXLed_P=Number[Num];                                                               //送段码
                SXLed_D=0;                                                                                //锁存段选数据
}
SXLed(1,SX[7]);这里改成SXLed(1,8)就可以SXLed(1,SX[7]);这样就会显示乱码,不是传的是数组的一个吗?

网友A(2023-10-20):
数组类型未定义,在变量申明区加上unsigned char SX[];试试。

网友B:
unsigned char SX[7];
SX[7]=8;

这两句话自相矛盾,回去重学c语言。

网友C:
unsigned char SX[7];//数码管内容暂存器;改成unsigned char SX[8];

网友D: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XLed_P P0//数码管数据传输
unsigned  char code Number[]={//共阴极数码管0-9.-灭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40,0x80,0x00};
void Init(void);//变量初始化函数
void T0_Init(void);//定时器T0初始化函数
void SXLed ();//数码管显示函数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SX[8];//数码管内容暂存器
sbit SXLed_W=P2^7;//数码管位选控制位
sbit SXLed_D=P2^6;//数码管段选控制位
void main(void)
{
        Init();        //变量初始化
        T0_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
        P1=0x00;       //开启Led灯
        while(1);
}
void Init(void)
{
        i=0;
        SX[0]=Number[1];
        SX[1]=Number[2];
        SX[2]=Number[3];
        SX[3]=Number[4];
        SX[4]=Number[5];
        SX[5]=Number[6];
        SX[6]=Number[7];
        SX[7]=Number[8];
}
void T0_Init(void)        //2毫秒@11.0592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

void T0_Timer(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8;        //定时2毫秒高四位初值重装
        TL0 = 0xCD;        //定时2毫秒高四位初值重装
        SXLed();
        i++;
        if(!(i%100))
        {
                P1=~P1;
        }
}
void SXLe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SXLed_P=0x00;        //消影
        SXLed_D=1;           //打开段选锁存器
        SXLed_D=0;           //锁存段选数据
        SXLed_P=~(0x01<<i);  //送位码
        SXLed_W=1;           //打开位选锁存器
        SXLed_W=0;           //锁存位选数据
        SXLed_P=SX[i];       //送段码
        SXLed_D=1;           //打开段选锁存器
        SXLed_D=0;           //锁存段选数据
        i=++i%8;             //循环计数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数组类型未定义,在变量申明区加上unsigned char SX[];试试。

定义了,在前面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SX[7];
SX[7]=8;

数组是从0开始算,=8中的8是第七个元素中存放的值,哪里有问题?

网友F:
unsigned char SX[7],数组的元素序号从0开始,因此SX[7]=8;这句话会导致数组越界,超过访问范围,导致未定义错误发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数组是从0开始算,=8中的8是第七个元素中存放的值,哪里有问题?

不用脱鞋数脚趾,数你的手指就行,0、1、2……

那么你的第七根手指是几???数数也能数不明白?

网友G:
unsigned char SX[7] ,SX[8]  数组越界

网友H:
你的SX定义了7个成员,SX[7]溢出了。SX[0]到SX[6]才是真正的成员。

网友I:
有没有可能SX[7]啥都没有

网友J:
数组超出定义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