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有语法错误吗?为什么程序执行到if(ten_led==0)这里就不向下执行了 请指导

楼主(2023-10-20):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count++;
              if(count==5)
                                {
                                  count=0;
                            ten_led=!ten_led;
                                        if(ten_led==0)
                                        {
                                                hc595_sentdate(table[unit]);
                                        }

                    }

}
这里面有语法错误吗?为什么程序执行到if(ten_led==0)这里就不向下执行了?

网友A:
没有完整代码,你又没有仿真器监视变量的实际值,只能说是你没想到的地方发生的错误。

网友B:
ten_led 、 count是什么类型的变量?
TIMER0_VECTOR 常量的值是多少?
hc595_sentdate 函数里是什么?
程序不全没人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C:
编译不报错,代码下走不下去,就去查查下一条语句是否有问题:hc595_sentdate(table[unit]);

网友D:
如果ten_led是位变量不会进不去,如果ten_led是char变量且等于0xff取反等于0x00也能进去,否则0x01--0xfe任何数取反都不可能满足ten_led==0的条件。
ten_led=!ten_led;
if(ten_led==0)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ten_led是位变量不会进不去,如果ten_led是char变量且等于0xff取反等于0x00也能进去,否则0x01--0xfe任 ...

ten_led为IO口,程序不能执行if(ten_led==0)这条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ten_led是位变量不会进不去,如果ten_led是char变量且等于0xff取反等于0x00也能进去,否则0x01--0xfe任 ...

找到原因了,硬件问题,谢谢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硬件问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E:
程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