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中断函数调用main函数中的变量

楼主(2023-10-21):
请问如何在中断函数中使用main函数中的变量。
就是假设我在main函数里定义了一个uint16_t  cnt;然后通过按键产生外部中断时需要在中断函数里利用变量cnt进行if判断,就是if(cnt>10){};
但是编译显示未定义cnt。我查了一下好像是中断函数不能直接使用全局变量。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main函数里面的变量也是局部变量,不叫全局变量,虽然至始至终都存在。

网友B:
定义成全局变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义成全局变量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n函数里面的变量也是局部变量,不叫全局变量,虽然至始至终都存在。

是的是的,我概念混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我概念混淆了

中断和main函数只能通过全局变量交换数据,注意原子操作就行了,其他的不用考虑。32位单片机16位数据就是原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