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侧键小按钮失灵,更换需要什么工具?

楼主(2023-10-21):
我用游标卡尺测量了下,2mm*3mm。很小而且排线也不知耐不耐高温。用热风枪的话需要贴隔热胶带吗?还是说用别的工具才行?
提前谢谢大家的帮助(抱拳了^_^)

网友A:
直接换排线吧。一般的某一个宝都会有。

网友B:
那应该是里面有座子直接卡在上面就行了按键那里有可能要用胶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里面有座子直接卡在上面就行了按键那里有可能要用胶粘一下

是焊上的,我自己用热风器弄下来了,但按钮上面的塑料膜被吹坏了,看来不能这么搞=^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排线吧。一般的某一个宝都会有。

,看来只能买成品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