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子水平仪

楼主(2023-10-22):
    使用arduino nano和一个MPU6050就可制做一台电子水平仪。根据被测平面的水平状态电子水平仪可直接用数字显示出来,非常方便使用。当电池电压低于1V时则可显示LOW。外观结构图如下。如有需求再将程序奉上。

网友A:
老板,制作过程呢?程序源码呢?

网友B:
怎么个搞法, 思路发一下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制作过程呢?程序源码呢?

MPU6050            NANO            OLED
                              5V     <-------   VCC
   VCC   -------->    3.3V
   GND  -------->    GND   <-------   GND
   SCL   -------->     A5     <-------   SCL
   SDA  -------->     A4     <-------   SDA

USB固定5V升压模块拆除USB端口以减小体积。负输入通过拨动开关接电池负极,正输入接电池正极及NANO的A0,输出接NANOD的5V端口。
程序如下:
#include <Adafruit_MPU6050.h>
#include <Adafruit_Sensor.h>
#include "U8glib.h"

Adafruit_MPU6050 mpu;
U8GLIB_SSD1306_128X32 u8g(U8G_I2C_OPT_NONE);
void setup(void) {

  Serial.begin(115200);
  while (!Serial) {
    delay(10); // will pause Zero, Leonardo, etc until serial console opens
  }

  // Try to initialize!
  if (!mpu.begin())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find MPU6050 chip");
    while (1) {
      delay(10);
    }

  }

  mpu.setAccelerometerRange(MPU6050_RANGE_16_G);
  mpu.setGyroRange(MPU6050_RANGE_250_DEG);
  mpu.setFilterBandwidth(MPU6050_BAND_21_HZ);
  Serial.println("");
  delay(100);

}

void loop(void)  {

    sensors_event_t a, g, temp;
   mpu.getEvent(&a, &g, &temp);
int val=analogRead(A0);
   if(val<200) {
  u8g.firstPage();
  do {

  u8g.setFont(u8g_font_osb21);
   u8g.setPrintPos(40, 32);
  u8g.print("LOW");
  } while( u8g.nextPage() );
   }
   else {
u8g.firstPage();
  do {

  u8g.setFont(u8g_font_osb26n);
   u8g.setPrintPos(40, 32);
  u8g.print(a.acceleration.y);
  } while( u8g.nextPage() );
   }
Serial.println(a.acceleration.y);
   delay(1000);
}

网友C:
可以 电池直接用低压差的3.3降压芯片、给nona供电 ,不用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