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 怎么把倒计时变成正计时?

楼主(2023-10-22):
#include <reg52.h>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char code tabledp[]={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f7,0xfc,0xb9,0xde,0xf9,0xf1};
unsigned char num[2];
char miao=0;

sbit key1=P3^5;
sbit key2=P3^6;
sbit key3=P3^7;

sbit beep=P1^4;
sbit w1=P1^0;
sbit w2=P1^1;
char menu=0;
char flag=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j;
        for(i=0;i<z;i++)
        for(j=0;j<621;j++);
}

void TimerInit()
{
        TMOD = 0x1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T0  = 1;
        TR0         = 1;

        TH1 = (65536-50000)/256;
        TL1 = (65536-50000)%256;;
        ET1 = 1;
        TR1 = 0;

        EA   = 1;
}

void display()
{
        num[0]=miao%10;
        num[1]=miao/10;

        if(menu==1)
        {
                if(flag==0)
                {
                        num[0]=10;
                        num[1]=10;
                }
        }

        w1=1;
        w2=0;
        P2=table[num[0]];
        delay(1);
        w1=w2=1;

        w1=0;
        w2=1;
        P2=table[num[1]];
        delay(1);
        w1=w2=1;
}
void key()
{
        if(key1==0)
        {
                while(key1==0);
                menu++;
                if(menu==1){TR0=1;TR1=0;}
                if(menu==2){TR0=0;menu=0;}
        }
        if(menu==1)
        {
                if(key2==0)
                {
                        while(key2==0);
                        miao++;
                        if(miao>99)miao=99;
                }
                if(key3==0)
                {
                        while(key3==0);
                        miao--;
                        if(miao<0)miao=0;
                }
        }
}
void main()
{
        TimerInit();
        P0=0X55;
        while(1)
        {
                key();
                display();
                if(menu==0)
                {
                        if(key2==0)
                        {
                                while(key2==0);
                                if(miao>0)
                                {
                                        TR1=1;
                                }
                        }
                        if(key3==0)
                        {
                                while(key3==0);
                                TR1=0;
                        }
                }
        }
}
char jishu;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jishu++;
        if(jishu==10)
        {
                jishu=0;
                flag++;
                if(flag==2)flag=0;
        }

}

char value;
void time1_int() interrupt 3
{

        TH1 = (65536-50000)/256;
        TL1 = (65536-50000)%256;;

        value++;
        if(value ==20)
        {
                value =0;

                if(miao>0)miao--;

                if(miao==0)
                {
                        TR1=0;miao=0;
                }
                if(miao<10)beep=0;
                else beep=1;
        }
}

网友A:
把miao--;改成miao++;

网友B:
改初始化值,变加为减就可以。

网友C:
那一个时钟,时:分:秒这种,把秒弄成60秒倒计时,时:分,正常显示,这样效果是不是就能感觉生命正在流失的紧张感了

网友D:
value++;
        if(value ==20)
        {
                value =0;

                if(miao>0)miao;

                if(miao>=60)
                {
                        TR1=0;miao=0;
                }
                if(miao<10)beep=0;
                else bee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