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24自制简易锂电池电量显示器

楼主:
由于本人用废弃的手机电池加上升压板给仪表供电,最怕电量用尽而不知道,从而耽误干活,所以手搓了一个电量显示器。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23-10-22):
图上忘了画意发光二极管,图上运放是LM324

网友B:
3914制作的话,10个LED显示,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C:
这个电路好,简单有效。

网友D:
能从废电动车上拆个电压指示电路,改参数。

网友D:
电动车电压指示电路用LM339,可拆个废的改原件。

网友E(2023-12-06):
自耗电不小。

网友A:
不耗电啊,按下按钮才显示电量

网友F:
这个东西我以前也座过

网友G(2024-07-02):
感谢楼主分享!!电子小白表示学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耗电啊,按下按钮才显示电量

这个要按按钮才知道剩余多少电量,还是有点麻烦,现在电压监控芯片很普及了,耗电也很省,采用这种芯片,在低于监控电压时就会有输出作为报警用,我曾用HT7033A加上一个自闪烁LED,不需要第3个元件,就能在电池电压低于3.3V时LED闪烁报警(高于时没有任何指示),如果能找到电压更高一点的监控芯片,那就更好了。

网友I:
在东城电动锂电池上拆个贴片的改下好安装又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