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温湿度模块 单片机程序不完整

楼主:
资料代码分享

#include "DHT11.h"
extern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humidity;

//选择PA4作为 data线
void SET_PA4_OUTPUT(void)
{
        //Gec_GPIO_Init(GPIOA,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TypeDef g;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g.GPIO_Pin = GPIO_Pin_4;
        g.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
}

void  SET_PA4_INPUT(void)
{
        // Gec_GPIO_Init(GPIOA, GPIO_Pin_4, GPIO_MODE_IN_PULLUP);
        GPIO_InitTypeDef g;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g.GPIO_Pin = GPIO_Pin_4;
        g.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

}

static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
{
        SET_PA4_INPUT();
        unsigned char i,ByteData=0;
        for(i=0;i<8;i++)
        {
                ByteData <<= 1;//先左移一位,因为数据是高位先出
                while(!(PAin(4)==0));//每个bit都是从50us的低电平开始
                while(!(PAin(4)==1));//等待变为高电平
                udelay(30);//延时30us

                if(PAin(4) == 1)//说明该Bit位就是1
                {
                        ByteData |=  1;//把最低位变为1
                }
        }
        return ByteData;
}

/*
Read_DHT11:向DHT11发送命令,读取温湿度数据
参数:

返回值:
读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int Read_DHT11(void)
{
        unsigned char ReadBuf[5];
        /*主机发送开始信号*/
        SET_PA4_OUTPUT();//设置为输出模式
        PAout(4) = 0;
        udelay(20000);//至少18ms

        /*主机拉高20~40us*/
        PAout(4) = 1;
        udelay(40);

        /*等待DHT11回响应信号*/
        SET_PA4_INPUT();//设置为输入模式
        while(!(PAin(4)==0));//等待总线变为低电平(响应信号)

        /*等待DHT11拉高80us,DHT11开始传输数据*/
        while(!(PAin(4)==1));

        /*数据总共有40bits,即5个字节*/
        ReadBuf[0] = Read_Byte();
        ReadBuf[1] = Read_Byte();
        ReadBuf[2] = Read_Byte();
        ReadBuf[3] = Read_Byte();
        ReadBuf[4] = Read_Byte();

        /*校验*/
        if((ReadBuf[0]+ReadBuf[1]+ReadBuf[2]+ReadBuf[3])%256 == ReadBuf[4])//校验成功
        {
                humidity = ReadBuf[0];
                temperature = ReadBuf[2];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