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04芯片平替74540芯片

楼主(2023-10-22):
各位好兄弟,最近做个小玩意,需要用到74540芯片(原理图及真值表上图),但是发现手头并没有这个芯片,查看电路图和芯片真值表,其中OE1和OE2接负极,仔细思索真值表,这不就是个非门嘛,果断用7404换上,结果并不起作用,反复检查接线,确定没有接错,但是就是不好使,想问问大家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OE两个接低电平,输入反向后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OE两个接低电平,输入反向后输出。

对啊,就是个非门啊,我用7404反相器就不行

网友B:
74540有8路非门,7404只有6路,其余2路你接到哪里? 具体将原理图发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个非门啊,我用7404反相器就不行

两者管脚数不同,通道数不同,输入输出脚排列不同,只能有条件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540有8路非门,7404只有6路,其余2路你接到哪里? 具体将原理图发出来。

啊,我用的两块7404,图纸的话,因为就是把74540的输入输出对应接到7404的输入输出,所以没画图纸

网友B:
不排除是电路的时序约束或竞争冒险毛刺脉冲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者管脚数不同,通道数不同,输入输出脚排列不同,只能有条件代换。

这些都晓得,我是用杜邦线一个个引脚对应接上的,输入输出已经对应起来了,就是不能工作

网友D:
240是最常见的反向缓冲器,有使能端,而且输出电流比反相器要大得多,540跟240功能一样,只是把240乱七八糟的引脚排列规整了一下,两个片子都是最常见的,不需要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0是最常见的反向缓冲器,有使能端,而且输出电流比反相器要大得多,540跟240功能一样,只是把240乱七八糟 ...

额…我用的7404

网友D:
没有原图纸无法判断04的驱动能力是否够用,对于74LS系列,非缓冲器输出能力一般是4mA,240、540这样的buffer驱动能力是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原图纸无法判断04的驱动能力是否够用,对于74LS系列,非缓冲器输出能力一般是4mA,240、540这样的buf ...

你是对的,确实是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