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STC32G12K128-JLX19264)焊台

楼主(2023-10-22):
最近手上的两个936都坏了,自己手上有T12的手柄和运放芯片,也有很多种LCD屏,打算动手DIY一个。
手上有很多种单片机,最后选择了STC的32位51单片机,一来这个东东刚出来不久,二来这个虽然是51芯,但至少是32
位的,各种内部资源丰富。
废话不多,直接上图
这个是原理图,因为各局部电路采用了经典的画法,不会有什么问题,PWM控制使用P1.0端口,到时使用芯片内部PWM
资源也可以,或者使用PID控制IO也行,不同的是本电路使用了DC-DC降压电路,因为手上正好有这个芯片,显示部分采

用了晶联讯的LCD19264,带或不带字库都可以,反正要自己写程序。本机自带散热风扇,由DS18B20或热敏电阻控制都
可以,反正都要通过单片机来控制(本机自带风扇使用24V电压,新手DIY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搞错了,否则会烧坏风扇)。
某一个宝上24V的散热风扇大把,选用24V风扇的原因很简单,风大……。

这个是PCB图,本板采用了四个键,目前未定义功能,写程序的时候再搞,蜂鸣器使用双管复合驱动,以减小单片机拉或
灌电流,单片机使用内部时钟,不再使用外部晶振。
运放使用普通的LM358、LM2596均可,对这个要求不高,能用就行,其它由程序来搞。

悲催的是。…。…………
板子画完了才发现这个月免费的PCB次数用完了,哪个哥们帮忙打一下板,感激不尽……。
已严格审查过PCB无误,可直接打样,只是程序要自己写,喜欢DIY的朋友可以发挥你的特长了……
PROTEL99SE 格式的PCB文件下载:

下面这个是程序写好的样子:
上面的设置和实际是T12的两个温度参数,时间是STC32G12K128内部时钟,
风扇是用来散热或吸烟的,可自行确定用来干嘛。
状态是T12工作或停止指示
右下角的温度是环境温度

网友A:
STC32G12K128,这个争议比较大啊,仁者见仁

网友A:
这部分有成品吗,收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C32G12K128,这个争议比较大啊,仁者见仁

有什么争议?正准备用这个芯片,方便的话,能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32G12K128,这个争议比较大啊,仁者见仁

别人争议别人的,我只是拿来做个焊台,毕竟示波器都做出来了,做焊台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有成品吗,收一个

PCB还没打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C32G12K128,这个争议比较大啊,仁者见仁

争议是因为不是纯32位,而非要吹成32位吧,,,个人感觉算力水平也就相当于24位mcu,,,

楼主:
STC32G12K128单片机,本人已做过很多测试,其内部各种资源基本上还是很稳定的,所以不管别人怎样争议,我很看好这个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争议是因为不是纯32位,而非要吹成32位吧,,,个人感觉算力水平也就相当于24位mcu,,,

关于这个单片机的位数   可以肯定就是32位的    没有设计电路时处理奇数倍数的数据长度    都是 8位  16位   32位   64位等    我认为性能还可以也稳定   STM低端可以替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争议是因为不是纯32位,而非要吹成32位吧,,,个人感觉算力水平也就相当于24位mcu,,,

远远 超过 一般的M0,M3,另外也没有 24位的MCU

网友F:
咋不用1.3寸oled呢

网友G:
WIN7下protel99se不好用了啊,害我只能改嘉立创EDA了,还好嘉立创EDA很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咋不用1.3寸oled呢

1.3寸的太小了,显示的内容也少。这个晶联讯的你没用过吧,这个比1.3的好看多了,

楼主:
哪位仁兄帮忙在嘉立创或捷配打个板,回头送程序

楼主:
PCB明天送到,准备一下元件,明天焊件,然后写程序。

楼主(2023-12-02):
只剩下PID部分子函数没写了,其它完成了。

楼主:
现在程序已经完成了,不再上传程序,免的伸手党盗资源,同时真正的新手又学不到东西,到这里这个制作完美完成了,
已经证明了PCB和原理图是完全正确的,可以直接打样DIY,至于PID部分我没有使用网上现有的,我做了10位的PWM综合实际温度值的调整(比如PWM步进加3等于实际温度加一度),再综合环境温度比较0度做调整。
完美的实现了PTT(T12专用温控定义)输出,比PID和PWM平滑的同时,免去了各种参数的麻烦设置和调整。真正10秒化锡,并配有FAN控制电路,可做为整机散热使用,也可做为吸烟风扇使用,四个键一键控制FAN启停,也可以DS18B20控制PWM控制FAN。晶联讯的19264屏用着比那种0.96和1.3寸的OLED屏看着顺眼多了。价格也不贵。毕竟一款真正实用的工具,不扣那几块钱。

网友H:
带人进步也是一种修行

网友I:
谢谢分享  如能分享一下程序 就更好了  方便仿制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  如能分享一下程序 就更好了  方便仿制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这玫瑰不是我不想送,是我送不起啊,饿死%的事大家都懂,普渡了众生饿死了%这个……。所以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也是要人氏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玫瑰不是我不想送,是我送不起啊

是这个理,真正涉及到核心技术的时候,还是需要做必要的保留,虽然我也是伸手党,个人觉得有必要,再次的玫瑰也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有成品吗,收一个

现在有了,你需要么

楼主(2024-01-08):
STC芯片功能越来越强大了。

楼主(2024-12-26):
自己顶起,别沉

网友K:
看起来很不错,顶

网友C:
  核心就是:读取温度,输出pwm控制烙铁头上的加热丝,

网友K:
本来还想着能好好学习一下,可惜提供的资料太少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L(2025-01-30):
32G 看好它,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