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只用一块1602液晶屏分别显示可调日期和密码锁,请问怎么实现切屏功能的代码或者思路

楼主(2023-10-23):
新手求助,想只用一块1602液晶屏分别显示可调日期和密码锁,请问怎么实现切屏功能的代码或者思路

网友A:
1602可以同时显示32个字符,对指定坐标写入什么字符就显示什么字符。所谓切屏只是视觉感受,实际就是刷新RAM。

网友B:
那必然是设计一种操作,并在说明书中加以体现;如按某按键进行切换各功能并对应什么操作了.

网友C:
设立一个条件标志,如果标志不成立_将日期写入1602。如果条件成立显示密码

网友D:
有个屁思路呀,直接写就可以,1602可以同时显示32个字符足够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必然是设计一种操作,并在说明书中加以体现;如按某按键进行切换各功能并对应什么操作了.

好的谢谢,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立一个条件标志,如果标志不成立_将日期写入1602。如果条件成立显示密码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屁思路呀,直接写就可以,1602可以同时显示32个字符足够你用了。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2可以同时显示32个字符,对指定坐标写入什么字符就显示什么字符。所谓切屏只是视觉感受,实际就是刷新RA ...

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