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表(2路,ADC0832)

楼主:
2路电压采集
1、对2路0~5V电压进行循环采集
2、采集的数据送数码管显示
3、超过接线时,指示灯提示

电压表(2路,ADC0832).zip

网友A(2024-01-15):
仿真运行是错误的,一个滑动变阻器滑动,两个通道的数码管会随一个滑动器的电压值而变化,并且没啥规律

网友B(2024-03-02):
引用 网友A:
仿真运行是错误的,一个滑动变阻器滑动,两个通道的数码管会随一个滑动器的电压值而变化,并且没啥规律[em1 ...

我试了没问题呀
可能是8版BUG,换7版的protues打开试试

网友C(2024-06-04):
volt1=volt1*50/127;这里为什么是除以127而不是25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olt1=volt1*50/127;这里为什么是除以127而不是255?

ADC0832是8位的AD芯片,应该是除以255而不是127。

网友C:
但是除以255,得出来的电压值又不对了

网友E:
变量类型问题,你都定义为unsigned char 型,运算过程中数据丢失,因为最大容纳255,改为unsigned int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