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误动作问题

楼主:
打算用uln2803控制8个继电器,大概电路如下图所示,moto_in为输入,直接接的单片机,moto1-8为输出,继电器部分只串了一个ss54(手头只有这个),目前现象是单片机程序如果不给高低电平(悬空),开机所有继电器吸合,电机转动,如果通过程序给moto_in1一个低电平,所有继电器都停止动作,无输出,请问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将m7二极管换成ss54二极管吗,有大佬见过吗

网友A(2023-10-23):
ss54是肖特基吧?肖特基用做泄放不合适吧?反正我这边用的都是普通的整流管。

网友B:
RN2接错了,早年51单片机默认上电高电平,现在的单片机大都是高阻态,你的RN2把单片机复位到软件执行之间的逻辑电平从高阻拉成了高电平。

网友C:
继电器不能用一根IO口线控制,因为上电的时候口线不受控,状态不确定。一般是用2根IO口线控制,1高1低控制继电器动作,避免上电时IO口线电平相同。

网友C:
附上电路示意图,没有考虑驱动IO口能力问题,继电器是小型继电器,用光耦就能驱动。

网友C:
不好意思,有段时间没有用这个电路了,上面电路有错误,重新发一下

网友C:
说明一下,驱动光耦应该用OC输出,当IO1=1,IO2=0时,光耦导通,继电器吸合,其它逻辑继电器都是不吸合的,
用2个IO口的作用,当电路上电时,单片机的IO口虽然状态不受控,但是同时变高或变低的,这样开机时就不会误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附上电路示意图,没有考虑驱动IO口能力问题,继电器是小型继电器,用光耦就能驱动。

光耦型号???你的继电器用5V电源再小也有几百mA电流,除非用达林顿光耦,普通光耦根本用不了。先搞清楚你的继电器和光耦型号再说,对于最常见的型号,你的电路显然是离谱的。

网友D:
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2803,573和续流二极管是多余的,2803内有续流二极管。剩下的就是程序问题。不清楚你的单片机型号,难以给具体建议。

网友C:
不抬杠,光耦就是TLP127,继电器是943,你可以试试。

网友C:
我们这个是实用电路,如果你没有用过,请不要下结论,以免误导其他人。

网友C:
这个电路就是解决电路上电继电器五动作问题,我当时用的是943继电器,触电电流好像是250V7A,小功率负载足够了。还有,用光耦驱动继电器可以实现单片机电源和继电器电源隔离(画的电路图没有分开),避免继电器动作时对单片机产生干扰,当年继电器干扰单片机,用了隔离电源才解决。

网友E:
如果你是用x51,請把連到 74lvc573第一腳的P0.5 接上拉電阻

网友F:
悬空状态是电平不确定状态,作为输出控制你要给确定的低电平或者高电平,不允许悬空的,如果要悬空你开一下下拉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