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阀和电磁阀驱动的两种方式,哪种更好?优缺点是?

楼主(2023-10-23):
气阀和电磁阀驱动的两种方式,哪种更好?优缺点是?

网友A:
我都是用NPN三极管或N沟MOSFET驱动,适应12~48V的电磁阀、继电器、电磁铁等等。

网友B:
下图好一些,上图不仅需要更贵的PMOS,续流二极管用SBD也是错误的,续流管压降越大电流衰减的越快。

网友C:
两种类型的泵驱动器之间的区别在于高侧驱动器和低侧驱动器之间的区别。 在潮湿的环境中,当设备更容易对地短路时,更优选采用高端开关电路。 当需要直接从单片机的 IO 驱动时,优先选择低边驱动。

网友D:
气阀驱动适用于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等恶劣环境。可以实现大流量、高压力的控制。操作速度快,响应时间短。可以实现远距离传输。但是气源需要压缩空气,需要专门的气源设备。操作噪音较大。需要专门的管路系统。
电磁阀驱动操作噪音小。控制精度高,可实现精确控制。可以实现自动化控制。但是适用于一般环境,不适用于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等恶劣环境。可以实现的流量和压力受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类型的泵驱动器之间的区别在于高侧驱动器和低侧驱动器之间的区别。 在潮湿的环境中,当设备更容易对地 ...

这个回复很精道  也就是下图更好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NPN三极管或N沟MOSFET驱动,适应12~48V的电磁阀、继电器、电磁铁等等。

你直接用上图 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阀驱动适用于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等恶劣环境。可以实现大流量、高压力的控制。操作速度快,响应时间短。 ...

你这个和我的原理图 好像不太有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图好一些,上图不仅需要更贵的PMOS,续流二极管用SBD也是错误的,续流管压降越大电流衰减的越快。

你觉得续流二极管用什么更合适

楼主:
原因呢  如果单片机的IO是1.8V的呢

网友E:
气阀驱动适用于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等恶劣环境。可以实现大流量、高压力的控制。操作速度快,响应时间短。可以实现远距离传输。但是气源需要压缩空气,需要专门的气源设备。操作噪音较大。需要专门的管路系统。
电磁阀驱动操作噪音小。控制精度高,可实现精确控制。可以实现自动化控制。但是适用于一般环境,不适用于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等恶劣环境。可以实现的流量和压力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