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串口复用问题

楼主(2023-10-23):
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需要和多个串口传感器通信。能不能用485总线的方式通信。有的传感器有485接口,有的传感器是TTL串口。地址问题还要加单片机吗

网友A:
传感器是什么接口的你没有说清楚。

网友B:
单片机现在有4串口的,如果波特率不高,单片机还可以用软件模拟几个串口。如果想用485,传感器必须是485接口。

网友C:
你可以使用RS485总线的方式实现单片机与多个串口传感器的通信。RS485总线是一种半双工通信方式,可以实现多个设备之间的通信。在使用RS485总线时,需要为每个设备分配一个唯一的地址,以便于单片机与传感器之间进行通信。

网友D:
肯定要用多个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