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数字式输出的压力传感器,是不是可以免校准?如果不能,要怎么校准?

楼主:
像这种数字式输出的压力传感器,是不是可以免校准?如果不能,要怎么校准?

网友A(2023-10-23):
当然要校准,用标准压力计对比数字输出,做出误差表格,最小二乘法拟合标定曲线。

网友B:
数字式输出的压力传感器同样要校准,到计量机构去校准,校准补偿数据放在应用软件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校准,用标准压力计对比数字输出,做出误差表格,最小二乘法拟合标定曲线。

标准压力计买哪种呢?具体怎么连接呢  上个示意图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字式输出的压力传感器同样要校准,到计量机构去校准,校准补偿数据放在应用软件里。

必须去计量机构才能做校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