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基板绝缘层用哪个层来画

楼主(2023-10-23):
各位老师们,你们好,想咨询一下铝基板画绝缘层的问题,我知道铝基板有丝印层,线路层,绝缘层,再下面就是铝板,所以只能画单面板,由于需要开螺丝孔,所以孔附近不能有线路层,一般是绝缘层,我想请教各位,这个绝缘层一般用AD软件里面的哪一个层来画板,谢谢。

网友A:
绝缘层不用画,你在绝缘层画线是让绝缘变成导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缘层不用画,你在绝缘层画线是让绝缘变成导电吗?

你好,老师,你的意思是直接画成单面板,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按单面板画,做板时告诉板厂用铝基板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你的意思是直接画成单面板,就可以了?

是的,可以按照单面板的方式去Layout。板厂会从生产工艺上解决绝缘问题。

网友D:
举例说明  keepout 层化一个圆环,内直径 2.9 外直径5  基本一个m3的螺丝就可以安装了,铺完地后删除这个圆环  。当然还有更好的方法,用螺丝垫圈,无所谓怎么走线  垫圈彻底绝缘

网友E:
开孔是机械层?开孔周围别有覆铜走线?

网友F:
绝缘层???我这个脑子怎么转不过来呢?

不在孔的附近布线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G:
你可以使用AD软件中的Mechanical Layer来画绝缘层。这个层是用于绘制与电路无关的机械图形,如边框、螺丝孔、文字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可以按照单面板的方式去Layout。板厂会从生产工艺上解决绝缘问题。

你好,老师,还有个问题,比如灯珠上面有透镜,透镜的三个脚是用胶沾在板子上的,正常工艺那个脚粘在绝缘层上,这个时候需要线路层镂空,不能开孔,画板覆铜的时候如何不影响这三个脚位,谢谢。

网友H:
layout按正常画板, pcb完工后, 附带一个cad图纸, 标识基板材质是什么, 厚度是多少就可以了. PCB板厂就知道去怎样加工了.

网友I:
KEEpout层切割后,2倍的孔半径范围内涂上白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还有个问题,比如灯珠上面有透镜,透镜的三个脚是用胶沾在板子上的,正常工艺那个脚粘在绝缘 ...

透镜不是塑料就是玻璃的,粘在绝缘层或者导体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