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断脚能替代吗?

楼主(2023-10-24):
1个stc8f2k08s2,共20个脚,第3脚p1.4内部断了,与其它脚电阻为无穷大,正常时各脚之间都有一定阻值的。这样p1段就无法驱动数码管了,p3段由于要用外中断p3.2,也不能驱动数码管。不想放弃,尝试用p5.4代替,方法是:p5.4=p1.4,然后将本来接p1.4的数码管脚接到p5.4上,结果失败。
哪位大师给支个招?

网友A:
之前P1.4 如果定义的是 sbit SCK=P1.4, 改为sbit SCK=P5.4,  然后把线路也调整一下接到P5.4上.

网友B:
你有源码程序当然可以替代,没有就不好办了

网友C:
应该像配置 P1.4 一样配置 P5.4 引脚吗?

网友D:
肯定是可以 替代的噢,只不过程序得改一下,不能直接P1=0x**;这样写了,得每个脚分开给电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像配置 P1.4 一样配置 P5.4 引脚吗?

P1.4如果配置寄存器使用了特殊功能,不可能配置到P5.4,不同IO口的特殊功能都不一样。

网友F:
没源码又只是物理断了芯片外部引脚的话,可以试试芯片断脚修复,想办法刮亮P1.4引脚那里的金属断面飞线,不行再找找P1.4的芯片邦定焊盘位置,然后飞线出来

网友G:
只要确认只是单纯P1.4口损坏其它部分都是完好的,完全可以用其它任意空闲IO口替代。其实任意端口都可以组合驱动数码管,只是编程麻烦点。给你一个示例,便于理解任意端口组合使用方法。

网友H:
有源码换个芯片不好嘛,这芯片贼便宜。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这个估计需要位操作,脚与脚之间不能直接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源码换个芯片不好嘛,这芯片贼便宜。

电子爱好者不会轻易放弃任何原件。三极管断一个腿还会当二极管用,全部断了还会当按钮用(以前的圆形三极管)。

网友I:
两块七包邮,没必要热腾腾那么多
时代不同了,思想也得跟着改变,有这时间,看点书,学多点知识不好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只要确认只是单纯P1.4口损坏其它部分都是完好的,完全可以用其它任意空闲IO口替代。其实任意端口都可以组合 ...

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楼主:
现在的元件确实便宜,不过折腾也算是一种探索学习吧。
已折腾好了,又通过实践学习了位操作。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子爱好者不会轻易放弃任何原件。三极管断一个腿还会当二极管用,全部断了还会当按钮用(以前的圆形三极 ...

这倒是真的。

网友L:
重新定义一个IO口就行了

网友M:
想焊接断脚,就看你的功底罗。

网友N:
这个还不简单,程序不用大改,驱动led的程序后面加一句 p5.4=p1.4  就行了,需要注意的是需要重新配置p5.4的驱动类型,别p5.4是配置的输入类型你用来输出。

网友O:
对于输出很简单,sbit 定义坏了的引脚和要替换的引脚,例如原来是P0_1换P1_0,P0 = 0xFF操作,现在变成P0 = 0xFF;后面再加一句P1_0 = P0_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