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方便修改对应IO的段码表

楼主(2023-10-24):
TMD~~睡不着了
写一段代码,方便修改对应的IO口。大神高手们先不要说话
#define seg_a 0x01     //      a
#define seg_b 0x02     //     ----
#define seg_c 0x04     //   f|    |b
#define seg_d 0x08     //    |  g |
#define seg_e 0x10     //     ----
#define seg_f 0x20     //   e|    |c
#define seg_g 0x40     //    |  d |
#define sec_dp 0x80    //     ---- . dp
unsigned char seg[]={seg_a,seg_b,seg_c,seg_d,seg_e,seg_f,seg_g,sec_dp,0x00};
unsigned char display[]={ //共阴极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e+seg_f,      //0x3F, "0"
                              seg_b+seg_c,                              //0x06, "1"
                              seg_a+seg_b+seg_d+seg_e+seg_g,            //0x5B, "2"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g,            //0x4F, "3"
                              seg_b+seg_c+seg_f+seg_g,                  //0x66, "4"
                              seg_a+seg_c+seg_d+seg_f+seg_g,                //0x6D, "5"
                              seg_a+seg_c+seg_d+seg_e+seg_f+seg_g,      //0x7D, "6"
                              seg_a+seg_b+seg_c,                             //0x07, "7"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e+seg_f+seg_g,//0x7f, "8"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f+seg_g,      //0x6F, "9"
                              seg_a+seg_b+seg_c+seg_e+seg_f+seg_g,            //0x77, "A"
                              seg_c+seg_d+seg_e+seg_f+seg_g,            //0x7C, "b"
                              seg_a+seg_d+seg_e+seg_f,                  //0x39, "C"
                              seg_b+seg_c+seg_d+seg_e+seg_g,            //0x5E, "d"
                              seg_a+seg_d+seg_e+seg_f+seg_g,            //0x79, "E"
                              seg_a+seg_e+seg_f+seg_g,                  //0x71, "F";
                                                  seg_d+seg_e+seg_f+seg_g,                  //0x39, "t"        //16
                        };

网友A:
#define                seg_1                                                                                                 1
#define                seg_2                                                                                                 2
#define                seg_3                                                                                                 4
#define                seg_4                                                                                                 8
#define                seg_5                                                                                                 16
#define                seg_6                                                                                                 32
#define                seg_7                                                                                                 64
#define                sega                                                                                                seg_1+seg_2+seg_3+seg_4+seg_5+seg_6
#define                segb                                                                                                seg_2+seg_3
#define                segc                                                                                                seg_1+seg_2+seg_4+seg_5+seg_7
#define                segd                                                                                                seg_1+seg_2+seg_3+seg_4+seg_7
#define                sege                                                                                                seg_2+seg_3+seg_6+seg_7
#define                segf                                                                                                seg_1+seg_3+seg_4+seg_6+seg_7
#define                segg                                                                                                seg_1+seg_3+seg_4+seg_5+seg_6+seg_7
#define                segh                                                                                                seg_1+seg_2+seg_3
#define                segi                                                                                                seg_1+seg_2+seg_3+seg_4+seg_5+seg_6+seg_7
#define                segj                                                                                                seg_1+seg_2+seg_3+seg_4+seg_6+seg_7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