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FET的问题

楼主:
最近想做一个双电源切换的电路,看见网上一个电路,如图,我买的P沟道mosfet,,从s源到d漏控制正常,,但是从d流到s的电流太大导致modfet不能正常切换,,各位给看一下这个电路还可以怎么修改一下

屏幕截图 2023-10-24

网友A(2023-10-24):
PMOS管电流本来就是设计从S-D,因为寄生二极管的阴极在S极,所以电流从D-S由于内部寄生二极管导通,不受控。

网友B:
由于有寄生二极管,在二极管正向导通时你当然无法控制了。想要对双向控制,可认参考锂电的保护电路用两个MOS管进行背靠背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由于有寄生二极管,在二极管正向导通时你当然无法控制了。想要对双向控制,可认参考锂电的保护电路用两个MO ...

感谢您的思路,试了一下可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MOS管电流本来就是设计从S-D,因为寄生二极管的阴极在S极,所以电流从D-S由于内部寄生二极管导通,不受控。

好的,感谢

网友D:
这线路太复杂了,看看我网上抄的

网友E:
VCC1和2有电压差时,不是要通过Diode倒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