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单片机和st7565r_LCDl电源链接?

楼主(2023-10-24):
C51接5v供电,ST7565R_`2864液晶接3v供电,两个电源分开,单片机输出的高电平控制液晶没问题把

网友A:
会通过控制脚抬高液晶IC的电压?

网友B:
5V给单片机供电 又降压到3.3V给屏幕供电   屏和单片机直连  去年冬天到现在一直通电屏没坏

网友C:
看了一下手册, ST7565R 工作电压:  数字 3.0, 最大3.3 ; 模拟 13.0 最大 13.5;
光从手册看, 直接接 5V 不行。
另外,手册上 其高电平 至少为 3.3x0.8=2.65v , 低电平  3.3x0.2=0.66V 。 从接口电平看, 5V STC 下拉 0.66V 有点勉强。  (手册上,一般5V STC 最高输出低电平 0.7V)
所以 如果如果正规应用, 还是 不这样用 比较好。
业余玩玩 ,建议串联 比较大的 电阻做保护, 估计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D:
那就将 STC MCU 的I/O设置成开漏,外部加 10K 上拉电阻接 3.3V 模块

网友E:
有问题,系统要求不高单片机与ST7565R_`2864液晶之间串电阻,要求高的话用电平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