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RC单片机控制点阵屏时报错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楼主:
使用89c52RC单片机控制点阵屏时报错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如果所有的把代码放在一个.c中编译不会报错,如果把代码放在模块中进行编译就会报这个错误,百度说是因为函数没有声明的问题,但是 函数在头文件中声明了,也在main中包含了头文件,还是报错,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2023-10-24):
破案了,头文件声明函数的时候没加参数

网友B:
货不对板,h文件和c文件对不上号。报错你也要贴出来哪个文件哪一行报错吧。

网友C:
哦  你的 .h 文件 格式不对。 传入 参数不能省略。 同一个 函数名  如 不同传入参数  , 编译器会理解为 不同的函数 。 (因为 兼容 C++ 的原因)

网友D:
声明里面输入参数也要一并写上

网友E:
头文件声明函数的时候没加参数

Matrixled_show.h

#ifndef __MATRIXLED_SHOW_H__
#define __MATRIXLED_SHOW_H__

void _74hc(unsigned char byte);
void Matrixled(unsigned char l, unsigned char h);
void Matrixled_Init(void);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