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编译ESP32总是提示这个

楼主(2023-10-24):
gen_esp32part.py:517: UnicodeWarning: Unicode equal comparison failed to convert both arguments to Unicode - interpreting them as being unequal

楼主:
这个是咋回事啊,那位前辈知道啊

网友A:
翻译了一下,“gen_esp32part.py:517:Unicode警告:Unicode相等比较无法将两个参数转换为Unicode-将它们解释为不相等”,所以还得看程序等,不是空口白牙就可以说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