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冲突,解决方法

楼主(2023-10-25):
如果有人恶意的在485总线上挂接485设备(或者原先的485设备程序错乱),不断的发送数据,会不会造成通信错误,如何避免。

网友A:
任何通信都无法阻止恶意破坏

网友B:
这个应该无法避免吧。

网友C:
RS485 通信是基于从设备的地址,因此如果系统程序不为随机添加的设备分配地址,应该不会造成任何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S485 通信是基于从设备的地址,因此如果系统程序不为随机添加的设备分配地址,应该不会造成任何问题。

仔细看题目。

网友E:
没有办法,只能人工去找冲突

网友F:
参考 “有人恶意在你家电表上挂接其他电器的解决方案”。
参考 “有人偷电是否会影响你家电费问题”

网友G:
無法避免。只要有不遵守交通規則的駕駛,或者車子會發生故障拋錨,交通一定堵塞或不順暢。

网友H:
都恶意了,肯定么办法避免啊,一条485总线只能有一个设备占用,因为它是半双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