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C语言宏定义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10-25):
这段代码怎么理解,宏定义不是代表一个变量吗,像这样#define MAXTIME 1000,怎么还能代表多个?
/*******************************************************************
                            AD按键表
*******************************************************************/
#define ADKEY_BT_SHORT                \
                        /*00*/    NO_MSG,\
                        /*01*/    NO_MSG,\
                        /*02*/    MSG_BT_CALL_REJECT,\
                        /*03*/    MSG_BT_CALL_HANGUP,\
                        /*04*/    MSG_BT_CALL_LAST_NO,\
                        /*05*/    MSG_EQ_MODE,\
                        /*06*/    MSG_CHANGE_WORKMODE,\
                        /*07*/    MSG_BT_PREV_FILE,\
                        /*08*/    MSG_BT_NEXT_FILE,\
                        /*09*/    MSG_BT_PP,

#define ADKEY_BT_LONG                \
                        /*00*/    NO_MSG,\
                        /*01*/    NO_MSG,\
                        /*02*/    NO_MSG,\
                        /*03*/    NO_MSG,\
                        /*04*/    NO_MSG,\
                        /*05*/    NO_MSG,\
                        /*06*/    NO_MSG,\
                        /*07*/    MSG_VOL_DOWN,\
                        /*08*/    MSG_VOL_UP,\
                        /*09*/    MSG_POWER_OFF,

#define ADKEY_BT_HOLD                \
                        /*00*/    NO_MSG,\
                        /*01*/    NO_MSG,\
                        /*02*/    NO_MSG,\
                        /*03*/    NO_MSG,\
                        /*04*/    NO_MSG,\
                        /*05*/    NO_MSG,\
                        /*06*/    NO_MSG,\
                        /*07*/    MSG_VOL_DOWN,\
                        /*08*/    MSG_VOL_UP,\
                        /*09*/    MSG_POWER_OFF_HOLD,

#define ADKEY_BT_LONG_UP        \
                        /*00*/    NO_MSG,\
                        /*01*/    NO_MSG,\
                        /*02*/    NO_MSG,\
                        /*03*/    NO_MSG,\
                        /*04*/    NO_MSG,\
                        /*05*/    NO_MSG,\
                        /*06*/    NO_MSG,\
                        /*07*/    MSG_VOL_KEY_UP,\
                        /*08*/    MSG_VOL_KEY_UP,\
                        /*09*/    MSG_POWER_KEY_UP,

const u16 task_bt_ad_table[4][KEY_REG_AD_MAX] = {
    /*短按*/            {ADKEY_BT_SHORT},
    /*长按*/                {ADKEY_BT_LONG},
    /*连按*/                {ADKEY_BT_HOLD},
    /*长按抬起*/        {ADKEY_BT_LONG_UP},
};

网友A:
替换进去,就是一个二维数组

网友B:
这四个就是二维数组task_bt_ad_table的初值。

网友C:
楼主 低估宏定义了。  宏定义可以代替 几乎  所有东西 ,除了不含分割/运算符的特殊情况。

宏定义的含义是, 在编译时 , 用 宏 替换掉 源程序。
所以 宏不但可以是变量, 也可以是 函数,甚至是整个程序的一部分代码。几乎可以是任何东西。

不好用的情况是没有分割运算符, 例如:
#define MM  "Matix"
函数 int  GetMatix();    不能替换为 int GetMM() ;

网友D:
宏定义是编译器最开始编译的,编译器做的事很简单,直接文本替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低估宏定义了。  宏定义可以代替 几乎  所有东西 ,除了不含分割/运算符的特殊情况。

宏定义的含义 ...

可以用##连接符。

网友E:
宏只是文本替换,本质上就是替换编辑器里的字符

网友E:
只不过宏有一些操作符,比纯粹的手写字符多了一点功能,不如##连接符号,我记得contiki这个协程操作系统就是巧妙利用宏的操作符,将一个巨大的switchcase伪装成了一个多任务系统的样式

网友F:
宏定义就是文本替换
可以对一个文本进行多个定义,方便代码编写
比如,控制端口低电平开启PNP三极管可以这样定义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LED = ON;要比 LED = 0;更好理解
如果程序中还有其它是要高电平开启的,就可以这样定义
#define HI 1
#define LOW 0
这样程序理起来就不会一下子0开,一下子1开.....思维不会过于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