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数组的问题

楼主(2023-10-25):
定义4个字节的数组,如果接收数组不足4个或者超过4个,下次再发送就会一直出错,接收不到正确的数组,如何解决

STM32有串口空闲中断,STC没有,怎么解决

网友A:
缺帧头帧尾的判断,一旦数据乱了就永远是乱的,看你的buffer数据,显然是RTU协议,那么需要定时器检测总线空闲来确定帧头。

网友B:
做一个计时程序,比如说1S,收不到四个数据就重新开始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