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14D施密特反相器问题

楼主(2023-10-25):
大神们,我这个74HC14D 输出的施密特 输出高电平,变化为低电平时候是否需要加入限流电阻,不加限流会不会烧毁输出端口?

网友A:
需不需要加限流电阻要看具体情况,如果负载比较轻,例如驱动门电路等就不需要加限流,因为这些负载驱动需要的电流很小!如果驱动LED之类的就需要加限流电阻。总之,如果所需驱动电流小于74HC14D的输出电流就不需要,反之就需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B:
能不能烧输出是你的负载决定的,你什么都不说我们也都不是算命的。

网友C:
看你后面接的什么东东。

网友D:
需要加的,不仅仅是烧毁引脚的问题,也为了系统的稳定,大功率你再加一个三极管驱动小功率的直接通过串电阻直接驱动

网友E:
不用加.芯片输出电流才20MA 不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