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应广/九齐锂电池充放电电量显示

楼主(2023-10-25):
求助:应广/九齐锂电池充放电电量显示代码,具体功能:
1,充放电时可以显示锂电池电量百分比。
2,电量百分比通过188数码管显示。
锂电池放电截止2.75V,满电4.15V
谢谢大佬。

网友A:
做个分压电路。然后ADC采集,做好电量消抖优化。然后再写个数码管驱动不就好嘞

网友B(2024-01-05):
这都不用分压吧,我是直接用adc去读的电压,给电压加一个延时,我给的是1s,当电压变了超过1s就显示出来

网友C(2024-08-12):
引用 网友A:
做个分压电路。然后ADC采集,做好电量消抖优化。然后再写个数码管驱动不就好嘞

如果采用的是内部基准电压呢?

网友D:
ADC采集,再根据需求写个显示函数

网友E(2025-11-20):
引用 网友B:
这都不用分压吧,我是直接用adc去读的电压,给电压加一个延时,我给的是1s,当电压变了超过1s就显示出来

需要参考源吧

网友F:
找厂家要大概率有。或参考本坛内其他芯片的ADC程序移植。
通常这类装置都是通过电压推测电量的也就是参考或样子货。

网友G:
这个我有做的哦,用的是九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