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状态机来扫描键盘程序 调时状态加减会出问题

楼主(2023-10-25):
用状态机来扫描键盘,有时按了会出现错乱,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XLed_P P0
#define K5 0x07
#define K4 0x0b
#define K3 0x0d
#define K2 0x0e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KeyValue,KeyValueTemp,StateNo,Flag_Time;
bit Flag_05s,Flag_1s,Flag_Change,Flag_Hide;                                                        //位标志
unsigned char SX[8];                        //数码管数据缓存,位标志
unsigned char Hour,Minute,Second;        //时分秒
sbit SXLed_W=P2^7;                                //数码管位选
sbit SXLed_D=P2^6;                                //数码管段选
sbit bp=P2^3;
unsigned  char code Number[]={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0x6F,0x40,0x80,0x00};                                //共阴极数码管0-9-.灭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 //毫秒延时函数
void Init(void);                                                //数据初始化函数
void T0_Init(void);                                        //T0中断初始化函数
void SXLed (unsigned char location,unsigned char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Start_Screen(void);                //开机显示画面函数
void Time(void);                                                //时分秒进位函数
void Hex_BCD(void);                                        //数据转换并送到数码管数缓存函数
void KeyScan(void);                                        //按键扫描函数(状态机法)
void KeyProcess(void);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main(void)
{
        Delay(100);                                                                //开机延时
        Init();                                                                                //变量初始化
        T0_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
  Start_Screen();                                                //开机画面
//        P1=0x00;
        while(1)
        {
                if(Flag_05s==1)        //0.5秒到了
                {
                        Flag_05s=0;//0.5秒到状态清0
                        Hex_BCD();//数据转换并送到数码管数缓存
                        if(Flag_Change!=0)//调时状态
                        {
                                Flag_Hide=!Flag_Hide;//隐藏标志
                                if ((Flag_Hide==1)&&(Flag_Time==0))//调时状态时闪烁
                                {
                                        SX[7]=12;
                                        SX[6]=12;
                                }
                                if ((Flag_Hide==1)&&(Flag_Time==1))//调时状态分闪烁
                                {
                                        SX[4]=12;
                                        SX[3]=12;
                                }
                                if ((Flag_Hide==1)&&(Flag_Time==2))//调时状态秒闪烁
                                {
                                        SX[1]=12;
                                        SX[0]=12;
                                }
                        }
                }
        }
}
void Init(void)
{
        i=0;
        Hour=23;
        Minute=59;
        Second=50;
        Flag_05s=0;
        Flag_1s=0;
        Flag_Change=0;
        Flag_Hide=0;
        StateNo=1;
        KeyValue=0;
        KeyValueTemp=0;
        Flag_Time=0;
}
void T0_Timer(void) interrupt 1
{
        TH0=0xf8;                                                                        //定时2毫秒高四位初值重装
        TL0=0xcd;                                                                        //定时2毫秒高四位初值重装
        SXLed(i%8,SX[i%8]);                                //数码管扫描显示
        i++;
        if(!(i%5))        KeyScan();                //按键扫描
        if(!(i%250))                                                        //0.5秒到了
        {
//                P1=~P1;                                                                //指示灯0.5秒交替闪烁
                Flag_05s=1;                                                        //0.5秒标志置1
                Flag_1s=!Flag_1s;                                //1秒标志置取反
                if(Flag_1s==0)                                        //1秒到了
                        if(Flag_Change==1)                //是否调时状态
                                _nop_();                                                //是,啥也不干
                        else
                        Time();                                                                //否,时间变动
        }
}

void         KeyProcess(void)
{
        switch (KeyValue)
        {
                case K2:
                                                if(Flag_Change==1)
                                                {
                                                        Flag_Time++;
                                                        if(Flag_Time==3)Flag_Time=0;
                                                }
                                                break;
                case K3:
                                                if(Flag_Change==1)
                                                {
                                                        if(Flag_Time==0)
                                                        {
                                                                Hour++;
                                                                if(Hour==23)Hour=0;
                                                        }
                                                        if(Flag_Time==1)
                                                        {
                                                                Minute++;
                                                                if(Minute==59)Minute=0;
                                                        }
                                                        if(Flag_Time==2)
                                                        {
                                                                Second++;
                                                                if(Second==59)Second=0;
                                                        }
                                                }
                                                break;
                case K4:
                                                if(Flag_Change==1)
                                                {
                                                        if(Flag_Time==0)
                                                        {
                                                                Hour--;
                                                                if(Hour==0)Hour=23;
                                                        }
                                                        if(Flag_Time==1)
                                                        {
                                                                Minute--;
                                                                if(Minute==0)Minute=59;
                                                        }
                                                        if(Flag_Time==2)
                                                        {
                                                                Second--;
                                                                if(Second==0)Second=59;
                                                        }
                                                }
                                                break;
                case K5:
                                                if(Flag_Change==0)
                                                        Flag_Change=1;
                                                else
                                                        Flag_Change=0;
                                                break;
                default:
                                                Flag_Change=0;
                                                break;
        }
}
void KeyScan(void)
{
        P3=P3|0x0f;
        if (StateNo==1)
        {
                if ((P3&0x0f)!=0x0f)
                        StateNo=2;
                else
                        StateNo=1;
        }
        else if (StateNo==2)
        {
                if ((P3&0x0f)!=0x0f)
                {
                        KeyValueTemp=P3&0x0f;
                        StateNo=3;
                }
                else
                        StateNo=1;
        }
        else if (StateNo==3)
        {
                if ((P3&0x0f)==0x0f)
                {
                        KeyValue=KeyValueTemp;
                        StateNo=4;
                }
                else
                {
                        ;
                }
        }
        else if (StateNo==4)
        {
                KeyProcess();
                StateNo=1;
        }
        else
                StateNo=1;
}
void Hex_BCD(void)
{
        SX[0]=Second%10;
        SX[1]=Second/10;
        SX[2]=10;
        SX[3]=Minute%10;
        SX[4]=Minute/10;
        SX[5]=10;
        SX[6]=Hour%10;
        SX[7]=Hour/10;
}
void Time(void)
{
        Second++;
        if (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Hour=0;
                }
        }
}
void T0_Init(void)
{
        TMOD|=0x01;                                                                //定时器T0工作在16位定时模式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TH0=0xf8;                                                                        //定时2毫秒高四位初值重装
        TL0=0xcd;                                                                        //定时2毫秒高四位初值重装
}
void SXLed (unsigned char location,unsigned char Num)//location显示位置,num显示数字
{
        SXLed_P=0xff;                                                                        //消影
        SXLed_W=1;                                                                                //打开位选锁存器
        SXLed_P=~(0x80>>location);                //送位码
        SXLed_W=0;                                                                                //锁存位选数据
        SXLed_D=1;                                                                                //打开段选锁存器
        SXLed_P=Number[Num];                                        //送段码
        SXLed_D=0;                                                                                //锁存段选数据
}
void Start_Screen(void)                                        //开机显示画面
{
        unsigned char k,j;
        for (k=0;k<11;k++)
        {
                for (j=0;j<8;j++)
                        if(k==0)
                                SX[j]=10;
                        else
                                SX[j]=k-1;
                Delay(1000);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11.0592MHz延时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while(ms--)
        {
                _nop_();
                i = 2;
                j = 198;
                do
                {
                        while (--j);
                } while (--i);
        }
}

网友A:
void KeyProcess(void)
{
        switch(KeyValue)
        {
                case K2:/* */break;
                case K3:/* */break;
                case K4:/* */break;
                case K5:/* */break;
        }
        KeyValue=0x00;//键值用后要清0
}

void KeyScan(void)
{
        P3=0x0f;
        if(P3!=0x0f)
                KeyValue=P3;
        KeyProces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KeyProcess(void)
{
        switch(KeyValue)

你这样就不是用状态机的方式了,我找到原因了,是值设置的不对,还有调时进去时默认改时。
                case K3:
                                                if(Flag_Change==1)
                                                {
                                                        if(Flag_Time==0)
                                                        {
                                                                Hour++;
                                                                if(Hour==24)Hour=0;
                                                        }
                                                        if(Flag_Time==1)
                                                        {
                                                                Minute++;
                                                                if(Minute==60)Minute=0;
                                                        }
                                                        if(Flag_Time==2)
                                                        {
                                                                Second++;
                                                                if(Second==60)Second=0;
                                                        }
                                                }
                                                break;
case K4:
                                                if(Flag_Change==1)
                                                {
                                                        if(Flag_Time==0)
                                                        {
                                                                Hour--;
                                                                if(Hour==255)Hour=23;
                                                        }
                                                        if(Flag_Time==1)
                                                        {
                                                                Minute--;
                                                                if(Minute==255)Minute=59;
                                                        }
                                                        if(Flag_Time==2)
                                                        {
                                                                Second--;
                                                                if(Second==255)Second=59;
                                                        }
                                                }
                                                break;
                case K5:
                                                if(Flag_Change==0)
                                                {
                                                        Flag_Change=1;
                                                        Flag_Time=0;
                                                }
                                                else
                                                        Flag_Change=0;
                                                break;
、、、、、、、、、、、、、、、、、、、、、、、、、、、

网友B:
大体看了一下你的代码框架,写8位机思路是对的,但是按键的处理是不建议放中段处理的,你中断定时到了后,在While大循环里去刷新按键进行消抖
keytemp=0;
  if(pin_adkey==0)     //               adckeyvolt<=20
        {
                  keytemp=1;
        }

直接向上面给出键值而后对键值进行定时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