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加热座椅无故经常自动开启

楼主(2023-10-25):
5年前4S店随车赠送的加热座椅,开关是那种触摸式的4挡,手指摸一下换挡。最近半年经常无缘无故自动启动(需要手动摸3下关闭),尤其是大夏天启动,后来发现经常是在发动机刚打火、自动启停后发动机重新启动时加热座椅容易自动开启。这两天换了汽车蓄电池(4S店检测旧电池启动电流只有300多安(打火已经很费劲了),新的是600安)后加热座椅不再自动启动了,麻烦问一下,这个加热座椅自动启动是因为蓄电池老化原因吗?

网友A:
上电再到打火时侯拉低了芯片电压,造成供电不稳芯片误动作,拆开板子在芯片供电端加个大电解(470u以上)和103电容应该能解决

网友B:
应该是电瓶电量不足,导致发动时电压急剧降低,造成了加热座椅芯片供电不稳而产生误动作。

网友C:
楼上说得对,电瓶电压低,容易在大负载下让供电要求高的电路显得很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再到打火时侯拉低了芯片电压,造成供电不稳芯片误动作,拆开板子在芯片供电端加个大电解(470u以上)和 ...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瓶电量不足,导致发动时电压急剧降低,造成了加热座椅芯片供电不稳而产生误动作。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对,电瓶电压低,容易在大负载下让供电要求高的电路显得很不稳定。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D:
蓄电池应该是有问题吧,放电的倍率不够,是控制触摸的芯片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蓄电池应该是有问题吧,放电的倍率不够,是控制触摸的芯片误触发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E:
所以我从来不喜欢触摸控制的东西

网友F(2024-08-12):
放电的倍率不够

网友G:
可能是因为旧电池的电压因起动而拉低,温度传感器的参考电压也被拉低,导致错误的温度读数低于打开座椅加热器的设定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