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各位大神九齐单片机的休眠及唤醒功能的实现,型号NY8BE62,感谢各位

楼主(2023-10-25):
想请教各位大神九齐单片机的休眠及唤醒功能的实现,型号NY8BE62,感谢各位!!!!!!,我使用了例程但是效果出不来,    OSCCR = C_FLOSC_Sel;    OSCCR = C_FHOSC_Sel;    这两个不是很理解。
#include <ny8.h>
#include "ny8_constant.h"
#define HALT_MODE        0x04
#define FHOSC_SEL        0x01
#define STANDBY_MODE    0x08

#define UPDATE_REG(x)    __asm__("MOVR _" #x ",F")

void isr(void) __interrupt(0)
{
    if(INTFbits.PABIF)
    {
        INTFbits.PABIF = 0;
    }
}

void main(void)
{
    DISI();

    BPHCON = (unsigned char)~C_PB1_PHB;
    BWUCON = C_PB1_Wakeup;
    IOSTB  = C_PB1_Input;
    PORTB  = 0;

    INTE = C_INT_PABKey;
    INTF = 0;

    OSCCR = C_FLOSC_Sel;
    OSCCR = C_FHOSC_Sel;

    ENI();

    AWUCON = 0;

    while(1)
    {
        CLRWDT();
        PORTBbits.PB2 = 1;
        PCONbits.WDTEN = 0;
        AWUCON = 0;
        UPDATE_REG(PORTB);

        SLEEP();

        PORTBbits.PB2 = 0;
        INTFbits.PABIF = 0;

        PCONbits.WDTEN = 1;

    }
}

网友A:
NY8BE62试过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Y8BE62试过是没问题的。

是试过我这个程序了吗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NY8BE62试过是没问题的。

我是卡在PB2输出1后,感觉没进入休眠,因为我用灯来模拟的,灯没灭

网友B:
九齐没有描述单片机在进入休眠之后的IO电平,我认为是它会一直保持进入之前的电平状态
也正是因为这样,单片机在进入休眠之前,就应该先拉低或者拉高电平来降低工作电流

网友C:
进入休眠前你要判断所有满足休眠的条件是否全部满足,比说档位 显示时间 按键 充电等这些条件,有一个不满足就需要将休眠的计时清0,休眠之后你要关掉所有的外设AD ,PWM这些包括时钟,同时检查输入输出是否正确防止漏电,高低电平是否正确,开启唤醒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齐没有描述单片机在进入休眠之后的IO电平,我认为是它会一直保持进入之前的电平状态
也正是因为这样,单片 ...

那如果唤醒了电平会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入休眠前你要判断所有满足休眠的条件是否全部满足,比说档位 显示时间 按键 充电等这些条件,有一个不满 ...

九齐的这个不是可以自己设置进入休眠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九齐的这个不是可以自己设置进入休眠吗

进休眠之前你要保证满足条件的,你外设都没关休眠肯定功耗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唤醒了电平会是什么情况呢

这取决于你的代码
要根据不同的唤醒源,来决定单片机要做什么
比如:我是做LED手电的,休眠就是关灯
唤醒源就两个:一个是充电时唤醒,这个时候是不开灯的,只要充电指示灯亮就行
一个是开关按键唤醒,这个时候是要开灯的,但充电指示灯不要亮
这些,都是要你自己去处理的,而不是让单片机默认值去处理
所以,我一般都不在乎默认值是什么的,我是都主动去改变IO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休眠之前你要保证满足条件的,你外设都没关休眠肯定功耗很大的

好的,我先去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取决于你的代码
要根据不同的唤醒源,来决定单片机要做什么
比如:我是做LED手电的,休眠就是关灯

懂了,很感谢,我去尝试下,想问下开关键唤醒的话是针对引脚电平变化中断来实现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懂了,很感谢,我去尝试下,想问下开关键唤醒的话是针对引脚电平变化中断来实现的吗

请看这个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不是太深奥的东西,我不想完全说明白,最好是你自己去看资料,再验证,这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看这个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不是太深奥的东西,我不想完全说明白,最好是你自己去看资料,再验证,这是最好的 ...

好的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