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变量和静态局部变量问题

楼主(2023-10-26):
为什么中断函数里的定义静态局部变量,static关键字不变成蓝色

网友A:
函数里的静态变量,能够访问修改的只有这个函数,这样就对变量起到一个保护作用,而全局变量,任意地方都可以访问修改

网友B:
是否要写成全局取决于别的地方用不用。

网友C:
静态变量只能在它所在的函数调用,全局变量可在其他函数调用,只有不在其他函数错误调用,用全局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