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单片机 uart接收和发送问题

楼主(2023-10-26):
我用stc8h官网的例程可以实现收发,然后我设置管脚转换,由于我实际使用的串口是P36,P37
但是我设置了串口的UART1_SW_P36_P37,发现单片机只有发送,没有接收,COM1.RX_Cnt里面的数据一直是0。

原管脚配置代码是

/******************* IO配置函数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Pin_0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PullUp;    //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GPIO_PullUp,GPIO_HighZ,GPIO_OUT_OD,GPIO_OUT_PP
    GPIO_Inilize(GPIO_P3,&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UART_config(void)
{
    COMx_InitDefine        COMx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COMx_InitStructure.UART_Mode      = UART_8bit_BRTx;    //模式, UART_ShiftRight,UART_8bit_BRTx,UART_9bit,UART_9bit_BRTx
    COMx_InitStructure.UART_BRT_Use   = BRT_Timer1;            //选择波特率发生器, BRT_Timer1, BRT_Timer2 (注意: 串口2固定使用
    COMx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115200ul;            //波特率, 一般 110 ~ 115200
    COMx_InitStructure.UART_RxEnable  = ENABLE;                //接收允许,   ENABLE或DISABLE
    COMx_InitStructure.BaudRateDouble = DISABLE;            //波特率加倍, ENABLE或DISABLE
    UART_Configuration(UART1, &COMx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ART1,UART2,UART3,UART4
    NVIC_UART1_Init(ENABLE,Priority_1);        //中断使能, ENABLE/DISABLE; 优先级(低到高)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

我修改了P36和P37的代码如下: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Pin_0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PullUp;    //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GPIO_PullUp,GPIO_HighZ,GPIO_OUT_OD,GPIO_OUT_PP
    GPIO_Inilize(GPIO_P3,&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UART_config(void)
{

    COMx_InitDefine        COMx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COMx_InitStructure.UART_Mode      = UART_8bit_BRTx;    //模式, UART_ShiftRight,UART_8bit_BRTx,UART_9bit,UART_9bit_BRTx
    COMx_InitStructure.UART_BRT_Use   = BRT_Timer1;            //选择波特率发生器, BRT_Timer1, BRT_Timer2 (注意: 串口2固定使用
    COMx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115200ul;            //波特率, 一般 110 ~ 115200
    COMx_InitStructure.UART_RxEnable  = ENABLE;                //接收允许,   ENABLE或DISABLE
    COMx_InitStructure.BaudRateDouble = DISABLE;            //波特率加倍, ENABLE或DISABLE
    UART_Configuration(UART1, &COMx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ART1,UART2,UART3,UART4
    NVIC_UART1_Init(ENABLE,Priority_1);        //中断使能, ENABLE/DISABLE; 优先级(低到高)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UART1_SW(UART1_SW_P36_P37);
}

上面配置我只修改了gpio里的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和 uart里面的 UART1_SW(UART1_SW_P36_P37);

官网下载的源码例程

网友A:
可能是UART_Configuration(UART1, &COMx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ART1,UART2,UART3,UART4。这句有问题,P36,P37属于串口2,你这个初始化哪个

网友B:
通过设置寄存器P_SW1,串口1切换
//  P_SW1 = 0x00;  //RXD/P3.0, TXD/P3.1
    P_SW1 = 0x40;  //RXD_2/P3.6, TXD_2/P3.7
//  P_SW1 = 0x80;  //RXD_3/P1.6, TXD_3/P1.7
//  P_SW1 = 0xc0;  //RXD_4/P4.3, TXD_4/P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