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请问有没有使用过MCP3201的大哥看看我这个stm32对应写的正确不

楼主(2023-10-26):
这个是.c文件
//进行对应引脚配置
void MCP_PORTInit(void) //进行MCP对应的引脚配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进行对应引脚时钟开开启 打开对应的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CP_CLK|MCP_CS;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MCP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
GPIO_SetBits(MCP_PORT,MCP_CS|MCP_CLK);         //output high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CP_D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       //进行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MCP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
}

uint16_t MCP3201_getAD(void) //进行数据的获取
{
        u8 i=0;
        u16 resualt=0;
        //Read_DOUT_High; //如果出现测一次测不出来的情况,加个对应的拉高即可

        MCP_CLK_Low;//CLK进行低电平设置
        MCP_CS_Low;//CS进行低电平设置启动数据转换
        delay_us(3);

        //进行数据的转换
        MCP_CLK_High;//CLK=1
        delay_us(3);
        MCP_CLK_Low;//CLK=0
        delay_us(3);
        MCP_CLK_High;//CLK=1
        delay_us(3);

        //数据转换结束
        MCP_CLK_Low;//CLK=0
        delay_us(3);
  //获取数据转换的结果
        MCP_CLK_High;//CLK=1
        delay_us(3);

        for(i=0;i<12;i++)
        {
                MCP_CLK_Low;//CLK=0
                delay_us(3);
                MCP_CLK_High;//CLK=1
                delay_us(3);
                if(Read_DOUT==1)
                {
                        resualt|=0x0001<<(11-i);
                }
        }
        //关闭对应的线
        MCP_CLK_Low;//CLK=0
        delay_us(3);
  MCP_CS_High;//CS=1         //关闭对应3201
        delay_us(3);
        #ifdef DEBUG
        printf("GetMCP3201Value =%u\r\n",(uint16_t)(result));
        printf("Vot=%u\r\n",(uint16_t)(12.2*value));
        #endif

        return resualt;
}
这个是.h文件
//对应DOUT-->SPI_MISO
//对应CS-->SPI_CS
//对应DCLK->SPI_SCK
#define MCP_PORT GPIOB
#define MCP_CS   GPIO_Pin_9
#define MCP_CLK  GPIO_Pin_10
#define MCP_DOUT GPIO_Pin_14

//对应引脚线
#define MCP_CLK_High  GPIO_SetBits(MCP_PORT,MCP_CLK)
#define MCP_CLK_Low   GPIO_ResetBits(MCP_PORT,MCP_CLK)

#define MCP_CS_High   GPIO_SetBits(MCP_PORT,MCP_CS)
#define MCP_CS_Low    GPIO_ResetBits(MCP_PORT,MCP_CS)

#define Read_DOUT GPIO_ReadInputDataBit(MCP_PORT,MCP_DOUT) //进行对应数据的读取
#define Read_DOUT_High   GPIO_SetBits(MCP_PORT,MCP_DOUT) //进行高电平设置

希望各位大哥大姐帮我看看这个时序哪里写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