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CB不在栅格的问题

楼主:
如图,板子的边框,怎么挪都连不到一起,改变栅格大小也不行,要怎么弄一下

屏幕截图 2023-10-26

网友A(2023-10-26):
巴栅格关了

网友B:
改变XY栅格跳转参数

网友C:
什么版本的?99se是有个BUG,某些时侯会弧不对线。不过你可以选中弧,以弧的端点为基准 移动到线的端点上。或是直接输入弧的半径来对准 。

网友D:
你按照这个设置在看下是不是可以对齐了

试一下

试一下

网友E:
Shift+E 选择吸附,拖动要对齐的弧到直线端点上。